AVR的中断程序是是如何写的?跟51系列的区别?

楼主(2015-07-25):
还有就是我想PD5教输出,PD6输入。那么DDR PORT PIN应该如何设置?
谢谢

网友A:
AVR 单片机有相应的中断入口,中断向量,多看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R 单片机有相应的中断入口,中断向量,多看看数据手册

也就是说可以不用DDR PORT?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可以不用DDR PORT?

当然要用,因为是外部中断输入,端口必须初始成输入状态,类似键盘一样要设置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