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推挽与开漏

楼主(2015-07-26):
不仅仅stm32有这种配置,实际上,这两种已经广泛应用在很多场合。
推挽,又叫做推拉,是个很形象的名字,一般是指两个三极管(MOS管)分别受两互补信号(或者一个信号,但是用互补对管)的控制,总是在一个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另一个截止,这样的电路被称为推挽式(互补式):

这种电路在放大中通常被用作输出级,在STM32中,推挽配置就是这种,如图:

在相应位置1时,P-MOS导,通N-MOS截止,输出电压为VDD;在相应位置0时,N-MOS导通,P-MOS截止,输出电压为VSS,这就是所谓的推挽。是比较简单的。
而所谓的开漏(对三极管而言是开集,一样的原理),则要巧妙一些。所谓开漏电路概念中提到的“漏”就是指MOSFET的漏极。同理,开集电路中的“集”就是指三极管的集电极。开漏电路就是指以MOSFET的漏极为输出的电路。一般的用法是会在漏极外部的电路添加上拉电阻。完整的开漏电路应该由开漏器件和开漏上拉电阻组成。
对于stm32,开漏就是失能了P-MOS,这样,当相应位置1时,引脚实际上是处在了浮空的状态,而通过外接的上拉电阻,将其拉高。
这么做有如下的好处:
1、可以将多个开漏输出的引脚,连接到一条线上。形成“与逻辑”关系。当多个引脚任意一个变低后,开漏线上的逻辑就为0了。这也是I2C,SMBus等总线判断总线占用状态的原理。
2、 可以利用改变上拉电源的电压,改变传输电平。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低电平逻辑控制输出高电平逻辑了。想想当初认为stm32输出3.3v电压带不动IRF540,就直接断定要重新选型,是错误的想法,只要将推挽输出变为开漏,再加上上拉到5v的电阻,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顺便一提,上拉电阻的阻值决定了逻辑电平转换的沿的速度。阻值越大,速度越低功耗越小。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