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四种输出模式

楼主(2015-07-26):
1、普通推挽输出(GPIO_Mode_Out_PP):
使用场合:一般用在0V和3.3V的场合。线路经过两个P_MOS 和N_MOS 管,负责上拉和下拉电流。

使用方法:直接使用

输出电平:推挽输出的低电平是0V,高电平是3.3V。

2、普通开漏输出(GPIO_Mode_Out_OD):

使用场合:一般用在电平不匹配的场合,如需要输出5V的高电平。

使用方法:就需要再外部接一个上拉电阻,电源为5V,把GPIO设置为开漏模式,当输出高组态时,由上拉电阻和电源向外输出5V的电压。

输出电平:在开漏输出模式时,如果输出为0,低电平,则使N_MOS 导通,使输出接地。若控制输出为1(无法直接输出高电平),则既不输出高电平 也不输出低电平,为高组态。为正常使用,必须在外部接一个上拉电阻。

特性: 它具“线与”特性,即很多个开漏模式 引脚连接到一起时,只有当所有引脚都输出高阻态,才由上拉电阻提供高电平,此高电平的电压为外部 上拉电阻所接的电源的电压。若其中一个引脚为低电平,那线路就相当于短路接地,使得整条线路都为低电平,0 伏。

3、复用推挽输出(GPIO_Mode_AF_PP):用作串口的输出。

4、复用开漏输出(GPIO_Mode_AF_OD):用在IIC。

所有的开漏输出都需要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