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开关在单片机方面使用 附程序

楼主(2015-07-26):
         旋转编码开关,比如数码电位器  驱动程序      具有左转、右转和按下三个功能,有五个脚,它的外形如下图所示:

(1) 1、3脚要外接上拉电阻,一般10K就足矣;
(2) 2脚一般接地就行;
(3) 4、5脚是下按键的开关接线(按下时,4脚为低电平);
实物接线示意图为:

     判断正转 和反转的关键就是:当BMA为低电平时,BMB的跳变沿是怎样的——上升沿表示正转,下降沿表示反转。只要用代码把这itP27=P2^7;
sbit P26=P2^6;
sbit P25=P2^5;
uchar code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unt=0;
uchar flag;
ucharLast_BMB_status;
ucharCurrent_BMB_status;
//************************************************
void delay(uchar z)   //大约1ms的延时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void display()//显示子程序
{
   P0=table[count];   //个位
   P27=0;
   delay(10);
   P27=1;
   P0=table[count0/10];   //十位
   P26=0;
   delay(10);
   P26=1;
   P0=table[count/100];   //百位
   P25=0;
   delay(10);
   P25=1;
}
//************************************************
void main()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0xD8;
   TL0=0xF0;    //给定时器装上初值,10ms中断一次
   ET0=1;   //打开定时器中断
   EA =1;   //打开总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Last_BMB_status=BMB;

      while(!BMA)   //BMA为低电平时
      {
         Current_BMB_status=BMB;
          flag="1";   //标志位置为1说明编码开关被旋转了
      }

      if(flag==1)
      {
          flag="0";   //时刻要注意这一点!给标志位清零
         if((Last_BMB_status==0)&&(Current_BMB_status==1))//BMB上升沿表示正转
          {
             count++;
             if(count==255)
             {
                count="0";
             }
          }
         if((Last_BMB_status==1)&&(Current_BMB_status==0))//BMB下降沿表示反转
          {
             count--;
             if(count==0)
             {
                count="255";
             }
          }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的中断服务程序
{
   TH0=0xD8;
   TL0=0xF0;   //再次装入初值
   display();  //每隔10ms显示一次
   if(!BMC)    //按下旋转编码开关则计数清零
   {
      count="0";
   }
}

-------------------------------------------------------------------------------------------------

网友A(2018-09-15):
正在研究这个,学习了

网友B(2019-11-18):
我试过了  楼主的方法不错 赞

网友B:
楼主在吗 有的时候编码开关会卡死while(!BMA)   //BMA为低电平时

网友B:
我觉得可能用外部中断的办法做比较好

网友C(2021-07-17):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了  楼主的方法不错 赞

这程序多垃圾啊,你说好用?

网友D(2022-06-17):
引用 网友C:
这程序多垃圾啊,你说好用?

兄台,这用词好像有点过。。。其实技术论坛最好的状态是谈论,反驳别人不好不是不可以。尽量也把自己的思路拿出来对比更好。

网友E:
从其它网站复制过来的,那个count="0",怎么加了个双引号,其它网站就如此。复制过来也得改改错误

网友F:
A相低电平时,根据B相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来判断旋转方向.确是是简单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