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TUP.A51文件的理解

楼主(2015-07-26):
$NOMOD51  ;Ax51宏汇编器控制命令,禁止预定义的8051。使编译器不使能预定义的;8051符号,避免产生重复定义的错误。
;------------------------------------------------------------------------------
;  This file is part of the C51 Compilerpackage
;  Copyright (c) 1988-2002 Keil Elektronik GmbHand Keil Software, Inc.
;------------------------------------------------------------------------------
;  STARTUP.A51:  This code isexecuted after processor reset.
;
;  To translate this file use A51 with thefollowing invocation:
;
;    A51 STARTUP.A51
;
;  To link the modified STARTUP.OBJ file to yourapplication use the following
;  BL51 invocation:
;
;    BL51 , STARTUP.OBJ
;    BL51是Keil使用的链接器(Linker),这是命令行的使用格式,一般不用,使用IDE环境,
;用project管理,有相应的按钮可以实现该功能.
;------------------------------------------------------------------------------
;
;  User-defined Power-On Initialization of Memory---  初始化RAM单元
;
;  With the following EQU statements theinitialization of memory---用下面的EQU声明初
;始化ram单元
;  at processor reset can be defined:
;
;              ;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IDATA memory is always 0
IDATALEN  EQU  80H ; the lengthof IDATA memory in bytes.--根据你选用的芯片可以适
;当 的修改这些值 。IDATALEN 只是一个标号,EQU只是做宏一样的替换,类似于C语;言中的#define uint (unsigned int),以上的代码使得程序以后在碰到IDATALEN时替换;成80H
XDATASTART     EQU    0H     ;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XDATA memory--以下
;两项根据目标系统的外设配置和连接自己修改
XDATALEN       EQU    0H     ; the length of XDATA memory in bytes.
PDATASTART     EQU    0H     ;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PDATA memory
PDATALEN       EQU    0H     ; the length of PDATA memory in bytes.
;
;  Notes:  The IDATA spaceoverlaps physically the DATA and BIT areas of the
;         8051 CPU. At minimum the memory space occupied from the C51
;         run-time routines must be set to zero.
;------------------------------------------------------------------------------
;
;  Reentrant StackInitilization  --注意:再入堆栈的方向区别于芯片自带的堆栈的生长方
;式,自顶向下生长的!而SP是是自底向上的!
;  --且再入堆栈是由编译器自己管理的,一般不必去关心,只是在有再入函数的时候,根据
;函数的存储器模式使用相应的RAM空间做为再入堆栈。
;  The following EQU statements define the stackpointer for reentrant
;  functions and initialized it:
;Keil C默认情况不是用堆栈来传递参数的,所以造成函数不可重入,Keil要求用户显示声
;明函数是否具有可重入属性,以便为C函数调用初始化栈。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SMALL model.
IBPSTACK       EQU    0      ; set to 1 if small reentrant is used.
IBPSTACKTOP    EQU    0FFH+1  ; set top of stack to highestlocation+1.
;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LARGEmodel.
XBPSTACK       EQU    0      ; set to 1 if large reentrant is used.
XBPSTACKTOP    EQU    0FFFFH+1; set top of stack to highest location+1.
;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COMPACTmodel.
PBPSTACK       EQU    0      ; set to 1 if compact reentrant is used.
PBPSTACKTOP    EQU    0FFFFH+1; set top of stack to highest location+1.
;不同内存模式下的堆栈。Keil 编译器中有三种模式设置:
;Small:所有的变量都放在内部RAM区
;Compact:所有变量在默认情况下都会放在外部RAM的低256字节中(可由R0寻址)
;Large:所有变量都放在外部RAM中(DPTR寻址)
;这是由51处理器繁多的寻址模式导致的,不同的寻址模式有不同的效率
;
;------------------------------------------------------------------------------
;
;  Page Definition for Using the Compact Modelwith 64 KByte xdata RAM
;
;  The following EQU statements define the xdatapage used for pdata
;  variables. The EQU PPAGE must conform with thePPAGE control used
;  in the linker invocation.
;
PPAGEENABLE    EQU    0      ; set to 1 if pdata object are used.
;
PPAGE          EQU    0      ; define PPAGE number.
;
PPAGE_SFR      DATA   0A0H    ; SFRthat supplies uppermost address byte
;    (most 8051 variants use P2 as uppermost address byte)很多的外部页面寻址以P2
;口为高位地址的数值,有使用外部页面RAM的情况
;    对PPAGEENABLE 设置为1 ,根据硬件连接修改PPAGE的值。
;------------------------------------------------------------------------------
; Standard SFR Symbols ---标准的SFR符号
ACC  DATA   0E0H;关键字DATAA51伪指令定义单片机内部数据存储器字节地址的符号
B      DATA   0F0H
SP     DATA   81H
DPL    DATA   82H
DPH    DATA    83H
                                 NAME         ?C_STARTUP   ;定义当前程序模块的目标模块名

?C_C51STARTUP    SEGMENT  CODE      ;定义一个可再定位的段符号名和段所在的
;存储空间,汇编器产生的这个段符号名在BL51/L51连接定位时用
?STACK                    SEGMENT  IDATA     ;定义一个IDATA段,段名?STACK ,符合
;C51编译器的命名规则  (SEGMENT   用于定义一个段)
                                 RSEG          ?STACK   ;声明当前段是IDATA段,段中保留空间
;RSEG伪指令用于选择一个事先用SEGMENT伪指令声明的普通段
                                 DS               1  ; DS是预留空间定义指令
                                 EXTRN  CODE (?C_START) ;声明本模块引用的外部全局符号,
;用于和C相连接在.src文件中可以看到这个符号
                                 PUBLIC       ?C_STARTUP    ;声明可被其他模块使用的全局符
;号,由.src文件中可以看出这个符号的作用。
                                 CSEG          AT        0     ;结束当前的IDATA段,产生一个位于
;CODE中新段,起始地址是0000H。代码段的起始点
?C_STARTUP:          LJMP          STARTUP1      ;C编译器编译源程序后,芯片复位之
;后的复位代码第一个就是执行这条语句。
                                 RSEG          ?C_C51STARTUP  ;选择段名为?C_C51STARTUP
;的CODE段为当前段,存储程序代码。
STARTUP1:
IF IDATALEN <>0                     ;条件汇编指令,有IDATA区的话,清IDATA区。
                                 MOV                  R0,#IDATALEN – 1  ;区域为0——IDATALEN-1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ENDIF  ;(一)如果上;面idatalen=80H,那么是对0~7FH清零;如果你的程序是改写成:
;IDATALEN   EQU   0100H    ;
;就是对0~FFH清零。
;            (二)二、如何按你意愿加载这段程序
;一般考虑到这个往往是你的设计中要区分上电复位和程序复位。有时候当程序复位时
;你不希望一些内存单元被清零了,那么你不对startup.a51作点修改,就不行了。
;默认是自动加载这段startup.a51的。
;所以你要这样做:
;把lib目录下的原始startup.a51文件拷到你的项目所在目录下,再把你项目目录下的
;这个startup.a51加入到你的项目中
;比如改成:
;IDATALEN   EQU   00H    ; thelength of IDATA memory in bytes.
;然后编译链接。这样你的程序中就不会包含对idata清零的内码了。
;为什么?上面提到的IF语句的作用呀!当定义IDATALEN=0时,清零代码被跳过!

IF XDATALEN <>0         ;如果有外部数据区,则把外部数据区中从XDATASTART到
;XDATASTART+ XDATALEN的区域清零
                                 MOV                  DPTR,#XDATASTART
                                 MOV                  R7,#LOW (XDATALEN)
    IF (LOW(XDATALEN)) <> 0
                                 MOV                  R6,#(HIGH (XDATALEN)) +1 ;如果低地址是零,一个
;高地址就代表256字节
ELSE
                          MOV          R6,#HIGH (XDATALEN)
ENDIF
                          CLR            A
XDATALOOP:           MOVX         @DPTR,A
                          INC             DPTR
                          DJNZ                 R7,XDATALOOP
                          DJNZ                 R6,XDATALOOP
ENDIF
IF PPAGEENABLE <>0                  ;清外部页RAM区域
                                 MOV                  PPAGE_SFR,#PPAGE ;给P2口赋相应的值,根据用
;户自己的目标系统。
ENDIF
IF PDATALEN <>0                    ;清外部页RAM区域
                                 MOV                  R0,#LOW (PDATASTART)
                                 MOV                  R7,#LOW (PDATALEN)
                                 CLR            A
PDATALOOP:           MOVX         @R0,A
                                 INC             R0
                                 DJNZ                 R7,PDATALOOP
ENDIF
IF IBPSTACK <>0       ;使用再入堆栈的情况,用户自己在程序中定义函数的存储模式。
;C51定义了三个全局变量,?C_IBP,?C_XBP,?C_PBP来存储再入堆栈的栈顶地址
EXTRN DATA(?C_IBP)    ; 声明本模块使用的外部全局符号,符号的段类型限制了符号
;的使用范围,而符号本身则代表的是一个RAM单元的地址址
                                 MOV                  ?C_IBP,#LOW IBPSTACKTOP
ENDIF
IF XBPSTACK <>0                     ;函数是Large存储模式的时候,存储再入堆栈的区域。
EXTRN DATA(?C_XBP)                  ;
                                 MOV                  ?C_XBP,#HIGH XBPSTACKTOP
                                 MOV                  ?C_XBP+1,#LOW XBPSTACKTOP
ENDIF
IF PBPSTACK <>0      ;函数是Compact模式的时候,存储再入堆栈栈顶地址的存储单元
;和栈的利用空间
EXTRN DATA(?C_PBP)
                                 MOV                  ?C_PBP,#LOW PBPSTACKTOP
ENDIF
                                 MOV                  SP,#?STACK-1  ;定义的硬件栈的常数。区别再入堆
;栈和硬件栈。定义的段符号代表该段的首地址
; This code is required if you use L51_BANK.A51 with Banking Mode4
#if  0
EXTRN CODE (?B_SWITCH0)
                                 CALL   ?B_SWITCH0  ; init bank mechanism to code bank0
#endif
                                 LJMP          ?C_START      ;把执行的权力交给C主函数。也就是;说指定函数的入口点。改句话结束以后将跳入C的main函数开始执行。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