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氏电桥(rc)振荡器

楼主(2015-07-26):
利用集成运算放大器的优良特性,根据自激振荡原理,采用正负反馈相结合,将一些线性和非线性的元件与集成运放进行不同组合,可以方便地构成性能良好的正弦波振荡器和各种波形发生器电路。由于集成运算放大器本身高频特性的限制,一般只能构成频率较低的RC振荡器。本实验仅限于对最基本的波形发生电路进行实验研究。
  集成运算放大器输入端接上具有选频特性的RC文氏电桥可以构成文氏电桥振荡器,产生正弦波信号。RC文氏电桥的RC串并联电路的选频特性如图1(a)所示。一般取R1=R2=R,C1=C2=C,则RC串并联电路有对称的选频特性曲线如图1(b)所示。当频率fo=1/2πRC时,可在R,C并联的两端得到最大的电压值Uf+=uo/3。把这个电压输入运算放大器的同相端作为正反馈信号,把电阻R3,R4的分压电压作为负反馈信号uf_输入运算放大器的反相端。如图3-22所示,调节电阻RI',使负反馈电压u, ̄接近正反馈电压u,+,但又稍小于正反馈电压Uf+,这时电路满足振荡的幅值和相位条件,而且输出波形失真最小。如果负反馈电压远小于正反馈电压,即uf_<<Uf+虽电路满足振荡条件,但因正反馈过强,使输出波形严重失真。如果负反馈电压远大于正反馈电压uf_<<Uf+则电路不满足振荡条件,不能起振。因为RC串并联电路在振荡频率f0时的输出电压Uf+是输入电压(即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仍。)的1/3。

图1   RC文氏电桥
   实际上要始终精确保持|uf_|与|Uf+|接近是困难的,为此在电阻R3的一部分阻值上并联二极管,电路如图2所示。当输出电压仍。幅度增大时,二极管两端的电压也增大,使二极管的导通电阻减小,负反馈增强,从而阻止输出电压仍。的增加;反之,当输出电压仍。减小时,负反馈减弱,使输出电压切UO幅值增大,这样就起到了稳定输出电压幅度的作用。除了二极管,常用的稳幅元件还有热敏电阻等。

图2  文氏电桥振荡器电路

网友A(2023-11-27):
文氏电桥,运放用一个即可,但用三极管却一定要两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