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接外部 SRAM 详解

楼主(2015-07-26):
        STM32F103ZET6 自带了 64K 字节的 SRAM,对一般应用来说,已经足够了,不过在一些对内存要求高的场合,STM32 自带的这些内存就不够用了。比如跑算法或者跑 GUI 等,就可能不太够用
        IS62WV51216 简介
        IS62WV51216 是 ISSI(Integrated  Silicon  Solution,  Inc)公司生产的一颗 16 位宽 512K(512*16,即 1M 字节)容量的 CMOS 静态内存芯片。该芯片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l 高速。具有 45ns/55ns 访问速度。
        l 低功耗。
        l TTL 电平兼容。
        l 全静态操作。不需要刷新和时钟电路。
        l 三态输出。
        l 字节控制功能。支持高/低字节控制。
        看看实现 IS62WV51216 的访问,需要对 FSMC进行哪些配置。 这里就做一个概括性的讲解。步骤如下:
        1)使能 FSMC 时钟,并配置 FSMC 相关的 IO 及其时钟使能。
        要使用 FSMC,当然首先得开启其时钟。然后需要把 FSMC_D0~15,FSMCA0~18 等相关IO 口,全部配置为复用输出,并使能各 IO 组的时钟。
        使能 FSMC 时钟的方法: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ENABLE);
        对于其他 IO 口设置的方法前面讲解很详细,这里不做过多的讲解。
        2)设置 FSMC BANK1 区域 3。
        此部分包括设置区域 3 的存储器的工作模式、位宽和读写时序等。我们使用模式 A、16 位宽,读写共用一个时序寄存器。使用的函数是:
        void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
        3)使能 BANK1 区域 3。
        使能 BANK 的方法跟前面 LCD 实验也是一样的,这里也不做详细讲解,函数是:
        void FSMC_NORSRAMCmd(uint32_t FSMC_Bank,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通过以上几个步骤,我们就完成了 FSMC 的配置,可以访问 IS62WV51216 了,这里还需要注意,因为我们使用的是 BANK1 的区域 3,所以 HADDR[27:26]=10,故外部内存的首地址为 0X68000000。

    //使用NOR/SRAM的 Bank1.sector3,地址位HADDR[27,26]=10
    //对IS61LV25616/IS62WV25616,地址线范围为A0~A17
    //对IS61LV51216/IS62WV51216,地址线范围为A0~A18
    #define Bank1_SRAM3_ADDR ((u32)(0x68000000))

    //初始化外部SRAM
    void FSMC_SRAM_Init(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readWriteTiming;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GPIOF|RCC_APB2Periph_GPIOG,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F33;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F83;                  //PORTE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03F;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043F;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0;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1个HCLK 1/36M=27ns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ADDHLD)模式A未用到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03;         //数据保持时间(DATAST)为3个HCLK 4/72M=55ns(对EM的SRAM芯片)
        read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这里我们使用NE3 ,也就对应BTCR[4],[5]。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MemoryType_SRAM; //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存储器数据宽度为16bit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存储器写使能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 读写使用相同的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读写同样时序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初始化FSMC配置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ENABLE); // 使能BANK3

    }

    //在指定地址开始,连续写入n个字节.
    //pBuffer:字节指针
    //WriteAddr:要写入的地址
    //n:要写入的字节数
    void FSMC_SRAM_WriteBuffer(u8* pBuffer,u32 WriteAddr,u32 n)
    {
        for(;n!=0;n--)
        {
            *(vu8*)(Bank1_SRAM3_ADDR+WriteAddr)=*pBuffer;
            WriteAddr+=2;//这里需要加2,是因为STM32的FSMC地址右移一位对其.加2相当于加1.
            pBuffer++;
        }
    }
    //在指定地址开始,连续读出n个字节.
    //pBuffer:字节指针
    //ReadAddr:要读出的起始地址
    //n:要写入的字节数
    void FSMC_SRAM_ReadBuffer(u8* pBuffer,u32 ReadAddr,u32 n)
    {
        for(;n!=0;n--)
        {
            *pBuffer++=*(vu8*)(Bank1_SRAM3_ADDR+ReadAddr);
            ReadAddr+=2;//这里需要加2,是因为STM32的FSMC地址右移一位对其.加2相当于加1.
        }
    }
    ////////////////////////////////////////////////////////////////////////////////////////
    //测试函数
    //在指定地址写入1个字节
    //addr:地址
    //data:要写入的数据
    void fsmc_sram_test_write(u8 data,u32 addr)
    {
        FSMC_SRAM_WriteBuffer(&data,addr,1);//写入1个字节
    }
    //读取1个字节
    //addr:要读取的地址
    //返回值:读取到的数据
    u8 fsmc_sram_test_read(u32 addr)
    {
        u8 data;
        FSMC_SRAM_ReadBuffer(&data,addr,1);
        return data;
    }

网友A(2016-11-24):
我司代理韩国FIDELIX & JSC品牌psram, sram产品。与ISSI品牌同规格产品pin to pin兼容, 性价比高,可以常年稳定供货。已在STM32系列多项平台批量出货中 QQ:1140784820,

网友B:
外接SRAM内存扩展方案, PSRAM是其中的一种,它分并行PSRAM和串行PSRAM,而串行PSRAM是一种新的、面向小型化应用的解决方案

大部分MCU的片上SRAM资源都非常有限,只有几十KB,有256KB的已经非常奢侈。SRAM由于速度比NAND或NOR 闪存的速度快很多,也不存在读写寿命限制问题,因此作为高速数据存储无可取代。

然而,由于MCU的管脚数量有限,一个并行接口的SRAM、或SDRAM却需要3~40个封装管脚,所以很多MCU并不具备外扩SRAM的能力。
串行SRAM是一种解决方案,然而,SRAM比较贵,串行SRAM更加昂贵。

这里介绍一种PSRAM,只要有SPI接口或者QPI接口,就可以实现SRAM的扩展。PSRAM - Pseudo SRAM是一种具有SRAM接口协议(无需刷新,无需DRAM控制器)、具有DRAM单管存储结构的存储器,比SRAM容量大很多,价格便宜很多,比SDRAM容易使用,功耗也低很多。因此,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MCU及WiFi-SoC相关厂家的支持。

一个8脚SOP-8封装的SPI/QPI PSRAM,可以提供4MB容量,高达50MB/s的带宽。只要由SPI或QPI接口,就可以使用。而一个13脚的OPI PSRAM,可以提供400MB/s或者3.2Gbps的数据吞吐速率。

目前,主要应用为2G BB的SIP (MTK, SPRD, RDA)、智能语音交互、可穿戴设备的GUI动画显示存储、图片数据缓存等应用。我们的串行PSRAM容量从2MB到8MB,并行PSRAM,容量从4MB到16MB,是MTK、RDA、展讯(SPRD)的主力供应商

欢迎交流 SQPI_PSRAM@163.com

网友C(2019-05-06):
VTI7064能否放一个51的例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TI7064能否放一个51的例程?谢谢

可以加我~Q 3161422826 我发给你

网友E(2020-04-23):
现在SRAM价格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我~Q 3161422826 我发给你

芯片手册下不了哟,把stm32的驱动代码也发我一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