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系统嘀嗒时基定时器应用

楼主(2015-07-26):
测试条件:STM32F103VET6开发板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SysTick->LOAD=9000*n;//装入初始值,定时时间为1/(72M/8) *9000 s
SysTick->CTRL=0x00000001; //设置始终源为系统始终八分频,并打开定时器
while(!(SysTick->CTRL&0x00010000));//等待递减计数器减到0
SysTick->CTRL=0x00000000;//关闭定时器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配置系统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使能APB2外设时钟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I/O口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6);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6);
  Delay_Nms(1000); //延时1s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6);
Delay_Nms(1000);
}
}

//以下是报错函数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while (1)
  {
  }
}
#endif

网友A:
while(!(SysTick->CTRL&0x00010000));//等待递减计数器减到0
  你这句有什么用?

网友A:
不懂你写的DELAY函数

网友A: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SysTick->LOAD=9000*n;//装入初始值,定时时间为1/(72M/8) *9000 s
SysTick->CTRL=0x00000001; //设置始终源为系统始终八分频,并打开定时器
while(SysTick->VAL&0x00FFFFFF);//等待递减计数器减到0
SysTick->CTRL=0x00000000;//关闭定时器
}
试试这样,但是,你这样写有一个缺陷就是,滴答定时器是一个只有24位的计时器,所以你定时的范围有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hile(!(SysTick->CTRL&0x00010000));//等待递减计数器减到0
  你这句有什么用?

这一句应该就是延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