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的单端输入和差分输入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优势劣势?

楼主(2015-07-26):
如图所示,单端输入只有一个输入引脚ADCIN,使用公共地GND作为电路的返回端,ADC的采样值=ADCIN电压-GND的电压(0V)。这种输入方式优点就是简单,缺点是如果vin受到干扰,由于GND电位始终是0V,所以最终ADC的采样值也会随着干扰而变化。

而差分输入比单端输入多了一根线,最终的ADC采样值=(ADCIN电压)-(ADCIN-电压),由于通常这两根差分线会布在一起,所以他们受到的干扰是差不多的,输入共模干扰,在输入ADC时会被减掉,从而降低了干扰,缺点就是接线复杂一些。而且需要VIN+和VIN-两路反相的输入信号。

为了既有差分输入的优点又有单端输入简单的优点,还有一种伪差分输入,通过把信号地连到ADCIN-端实现一种类似差分的连接,也具有一定的共模抑制能力,只是由于输入信号VIN的阻抗和其地线的阻抗不同,所以在受到干扰时产生的电压尖峰也不会相等,所以共模抑制能力并不是很强。

网友A:
有道理,给赞一个!

网友B(2019-10-01):
你好!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