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部按键中断程序源码

楼主(2015-07-26):
#include "stm32f10x.h"
unsigned intTimingDelay;

void Delay(unsigned intx)
{

TimingDelay=x;
while(TimingDelay--);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中断处理函数
{
  unsigned inttt;
tt=6553500;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5)!=RESET)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7);
while(tt--);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7);
while(tt--);
EXTI_ClearFlag(EXTI_Line5);//清除中断标志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5);//清除EXTI线路挂起位
  }
}

int main(void)
{
//配置IO口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IO口使能设置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设置为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外部中断控制器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使能时钟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5; //使用IO口5作为中断口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设置EXTI线路为中断请求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GPIO_PinSource5);//将PE5挂接到EXTI9_5_IRQn中断源上

//配置中断控制器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选择中断组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指定中断源,0-4管脚属于EXTI0_IRQn~EXTI4_IRQn,5-9管脚属于EXTI9_5_IRQn,10-15管脚属于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1;//无先占优先级,从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while(1);
}

//以下是报错函数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uint32_t line)
{
  while(1)
  {
  }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