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调试程序

楼主(2015-07-26):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stm32f10x_lib.h"

void Delay(unsigned intx);
void UART_Init(void);

int main(void)
{

  while(1)
  {
   Delay(300000);
   UART_Init();  //初始化串口
   USART_SendData(USART1,0x1A);  //从串口发送数据到计算机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RESET是0,等待发送完毕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6 );  //发送完毕则点亮D1二极管

  }
}

void UART_Init(void)
{
SystemInit();//配置系统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RCC_APB2Periph_GPIOE |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IO口使能设置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I/O口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定义串口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使能串口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384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
}

void Delay(unsigned intx)
{
unsigned int t;
t=x;
while(t--);
}

网友A(2015-09-20):
楼主,有用STM接收数据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