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5-07-26):
{ unsigned char p,m;   //m为频率常数变量
  unsigned char i=0;
  TMOD&=0x0f;
  TMOD|=0x01;
  TH0=0xd8;TL0=0xef;
  IE=0x82;
如何理解

网友A:
这是一个定时程序的一部分,TMOD选择定时器的工作方式。 (TMOD&=0x0f;      TMOD|=0x01;)至于选择几我就不清楚了,这里的有点啰嗦,你要选方式1就直接TMOD=0X01;红藕面试定时器的初值,你要定时多少就通过后面的   TH0=0xd8;TL0=0xef;   设置,最后是中断优先级的设置,可以翻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