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1这个角度传感器的角度怎么计算出来

楼主(2015-07-26):
能读出加速度和加速度

网友A:
  Angle_ax = (ax - 711.909)/238.2 ; //去除零点偏移,16384*3.14/1.2/180,弧度转换为度
  Gyro_y = -(gy - 85.607)/16.4; //去除零点偏移,2000deg/s 16.4 LSB/(deg/s)250---131
  Angle = 0.97 * (Angle + Gyro_y * 0.0005) + 0.03 * Angle_ax;
ax和gy是从mpu6050读取的值
Angle 是最后计算出来的角度值

网友B:
/* After is STC additional SFR or chan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