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91 ADC电压采样

楼主(2015-07-26):
-------------------------------------------------------
文件名: IIC_drv.c
描述: IIC通信驱动c文件
作者:
=========================================================
-----------------------------------------------------------------------------------------------------------*/
#include "IIC_drv.h"

/**********************************************
功能:
    起始信号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返回值:
**********************************************/
static void Start(void)
{
        Sda = 1;
        Scl = 1;
        Sda = 0;
}

/**********************************************
功能:
    停止信号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返回值:
**********************************************/
static void Stop(void)
{
        Sda = 0;
        Scl = 1;
        Sda = 1;
}

/**********************************************
功能:
    应答位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返回值:
        设备是否应答
        1:应答;0:应答
**********************************************/
static unsigned char Respons(void)
{
        unsigned char OverTime = 0;  //超时
        unsigned char TempFlag = 0;
        OverTime = 0;
    Sda = 1;     //释放数据线
    Scl = 1;
        while(1)
        {
                if(Sda)   //应答信号没来
                {
                        if(OverTime++ > 200)
                        {
                           TempFlag = 0;   //应答信号长时间没有来,认为无应答
                           break;
                        }
                }
                else
                {
                    TempFlag = 1;    ///检测到应答信号
                        break;
                }
        }
        Scl = 0;
        return 1;
}

/**********************************************
功能:
    非应答位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返回值:
**********************************************/
static void NoRespons(void)  //非应答
{
    Sda = 1;     //释放数据线
    Scl = 1;
        Scl = 0;
}

/**********************************************
功能:
    写字节
输入参数:
    temp: 要写的字节参数
输出参数:
    无
返回值:
**********************************************/
static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i;
        Scl = 0;
        for(i = 0;i < 8;i++)
        {
                Sda = temp & 0x80;
                temp <<= 1;
                Scl = 1;    //scl拉高,准备写数据
                Scl = 0;   //scl拉低,写数据完成
        }
}

/**********************************************
功能:
    读字节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返回值:
    读取的字节
**********************************************/
static unsigned char 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x = 0;
        for(i = 0;i < 8;i++)
        {
                Scl = 1;
                x <<= 1;
                x |= (unsigned char)Sda;
                Scl = 0;
        }
        return x;
}

/**********************************************
功能:
    写数据到对应设备
输入参数:
    device:   设备地址
    parameter:参数
    temp:     写入的内容
输出参数:
    无
返回值:
**********************************************/
void WriteIIC(unsigned char device,unsigned char parameter,unsigned char temp)
{
        Start();
        WriteByte(device);
        if(Respons())
        {
                WriteByte(parameter);
                if(Respons())
                {
                        WriteByte(temp);
                        if(Respons())
                        {
                                Stop();
                        }
                        else
                        {
                                Stop();
                        }
                }
                else
                {
                        Stop();
                }
        }
        else
        {
                Stop();
        }
}

/**********************************************
功能:
    从对应设备读取数据
输入参数:
    device:   设备地址
    parameter:参数
输出参数:
    无
返回值:
    读取的内容
**********************************************/
unsigned char ReadIIC(unsigned char device,unsigned char parameter)
{
        unsigned char x;
        Start();
        WriteByte(device);
        if(Respons())
        {
                WriteByte(parameter);
                if(Respons())
                {
                        Start();
                        WriteByte(device | 0x01);
                        if(Respons())
                        {
                                x = ReadByte();
                                NoRespons();
                                Stop();
                        }
                        else
                        {
                                Stop();
                        }
                }
                else
                {
                        Stop();
                }
        }
        else
        {
                Stop();
        }
        return x;
}

---------------------------------------------------------
文件名: digitron_drv.c
描述: 数码管模块驱动c文件
作者:
=========================================================
-----------------------------------------------------------------------------------------------------------*/
#include "digitron_drv.h"

code uint8 Segment[]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code uint8 Select[] = {0xff,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
功能:
    输出位选字节和段码字节
输入参数:
    SelectByte:  位选字节
    SegmentByte: 段码字节
输出参数:
    无
返回值:
**********************************************/
static void DigOutput(uint8 SelectByte, uint8 SegmentByte)
{
    uint8 i;

        DIG_SHCP = 0;
        DIG_STCP = 0;

        for(i=0; i<8; i++)
        {
            if(SegmentByte&0x80)
        {
                DIG_DATA = 1;
        }
                else
        {
                    DIG_DATA = 0;
        }
                _nop_();
                DIG_SHCP = 1;
                _nop_();
                DIG_SHCP = 0;
                _nop_();
                SegmentByte <<= 1;
        }
        for(i=0; i<8; i++)
        {
            if(SelectByte&0x80)
                DIG_DATA = 1;
                else
                    DIG_DATA = 0;
                _nop_();
                DIG_SHCP = 1;
                _nop_();
                DIG_SHCP = 0;
                _nop_();
                SelectByte <<= 1;
        }
        DIG_STCP = 1;
        _nop_();
        DIG_STCP = 0;
        _nop_();
}

/**********************************************
功能:
    在某位显示自定义段码
输入参数:
    DigSelect: 数码管位选择(1——8,即最右到最左)
    CustomSeg: 自定义段码值
输出参数:
    无
返回值:
**********************************************/
void DigShowCustom(uint8 DigSelect, uint8 CustomSeg)
{
    if(0<DigSelect<9)
    {
        DigOutput(Select[DigSelect],CustomSeg);
    }
}

/**********************************************
功能:
    在某位显示数字
输入参数:
    DigSelect: 数码管位选择(1——8,即最右到最左)
    Number:    数字(0——9)
    Dp:        小数点(1:显示;0:不显示)
输出参数:
    无
返回值:
**********************************************/
void DigShowNumber(uint8 DigSelect, uint8 Number, bit Dp)
{
    if((0<DigSelect<9)&&(Number<10))
    {
        if(Dp)
            {
            DigOutput(Select[DigSelect],(Segment[Number]&~0x80));
            }
            else
            {
            DigOutput(Select[DigSelect],(Segment[Number]|0x80));
            }
    }
}

/**********************************************
功能:
    初始化数码管,使数码管全灭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返回值:
**********************************************/
void DigInit(void)
{
    DIG_DATA = 0;
        DIG_SHCP = 0;
        DIG_STCP = 0;
    DigOutput(0x00,0xff);
}
#include "PCF8591_AD_drv.h"

/**********************************************
功能:
    配置PCF8591的工作模式
输入参数:
    anlog_sw:  模拟信号输出开关
    input_model:  模拟输入模式设置
    auto_increment: 通道自动增量设置
    AD_channel:模拟转换通道设置
输出参数:
    无
返回值:
    配置完成后的控制字节
**********************************************/

unsigned char model_set(bit anlog_sw,unsigned char input_model,bit auto_increment,unsigned char AD_channel)
{
        unsigned char Control_Key;
        Control_Key = 0x00;
        if(anlog_sw)
        {
                Control_Key |= 0x40;
        }
        input_model = input_model << 4;
        Control_Key |= input_model;
        if(auto_increment)
        {
                Control_Key |= 0x04;
        }
        Control_Key |= AD_channel;
        return Control_Key;
}

---------------------------------------------------------
文件名: PCF8591_AD.c
描述: AD采集温度,光照强度变化
作者: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igitron_drv.h"
#include "IIC_drv.h"
#include "PCF8591_AD_drv.h"

/**********************************************
功能:
    数码管显示
输入参数:
    Data: 数据
输出参数:
    无
返回值: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Data1,unsigned int Data2)
{
        DigShowNumber(8,Data1/100,0);
        DigShowNumber(7,Data1%100/10,0);
        DigShowNumber(6,Data1%10,0);

        DigShowNumber(3,Data2/100,0);
        DigShowNumber(2,Data2%100/10,0);
        DigShowNumber(1,Data2%10,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model;
        unsigned char hot,light;
        while(1)
        {
                model = model_set(anlog_output_off,anlog_model_0,auto_increment_off,anlog_channel_0);
                hot = ReadIIC(0x90,model);

                model = model_set(anlog_output_off,anlog_model_0,auto_increment_off,anlog_channel_1);
                light = ReadIIC(0x90,model);

                Display(hot,light);
        }
}

好东西值得拥有

PCF8591 ADC电压采样.pdf

网友A(2018-04-10):
谢谢 !锐志开发板上就用的这个,就是不见开发板的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