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享下,在51单片机上制作简易的时钟,秒表

楼主(2015-07-26):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led1=P1^0;
uchar num1,hao,miao,fen,shi,A,K,C,D,E,F;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table1[]={
0xbf,0x86,0xdb,0xcf,
0xe6,0xed,0xfd,0x87,
0xff,0xef,0xf7,0xfc,
0xb9,0xde,0xf9,0xf1};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i, 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char A,uchar K,uchar C,uchar D,uchar E,uchar F)
{
         dula=1;
         P0=table[A];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1);

         dula=1;
         P0=table1[K];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1);

         dula=1;
         P0=table[C];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ms(1);

         dula=1;
         P0=table1[D];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ms(1);

         dula=1;
         P0=table[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ms(1);

         dula=1;
         P0=table[F];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ms(1);

}

void TO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1++;
         if(num1==20)
         {
                num1=0;
                led1=led1;
     }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hao++;
                 if(hao==20)
                 {
                        hao=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

        A=shi%10;
        K=shi/10;
        C=fen/10;
        D=fen%10;
        E=miao/10;
        F=miao%10;

}
void main()
{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TR1=1;
         ET1=1;

         while(1)
            {
                    display(A,K,C,D,E,F);
                }
}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一下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一下电路图吗?

这个程序是在51单片机实验板上运行的,没有电路图

网友B:
上电后,时钟怎么调

网友C:
用单片机自身定时器走时太不精准了!一天能差十几秒!还有时间怎么调?

楼主:
直接赋初值就行,这不能使用按键调

网友D(2016-09-28):
测试了,这个程序能正常运行;定时器0里面的 led1=led1要改成 led1=~led1,否则P1口的LED不会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了,这个程序能正常运行;定时器0里面的 led1=led1要改成 led1=~led1,否则P1口的LED不会闪烁

嗯嗯,谢谢你的指正!

网友E:
单片机自身定时器走时太不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自身定时器走时太不精准

相对于普通延时函数,它还行

网友F:
没有原理图,,附上图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