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NRF24L01+的5个通道调试经验,总调不通的可以来看看……

楼主(2015-07-26):
历尽千辛万苦,失败了无数回……终于把NRF24L01+所有通道全调通了。在调试过程中,总结了一些经验。(下载成功计数又刷了几百~~~~(T o T)~~~~)
总体来看,NRF24L01+模块最麻烦的就是寄存器配置问题了,搞定了各个寄存器的配置,模块就通了。而通道设置也到处是寄存器的身影,一不小心就会通信失败,所以在准备调试NRF24L01+前一定要准备好资料。如果失败了,不要着急,一点一点来,排除所有可能的故障,如果人品不错的话,一会就搞定了……(╮(╯▽╰)╭我是没这个运气了……)
我的程序原版是从——NRF24L01无线模块多机通信单片机程序 上位机+下位机(出处: 单片机论坛)——这里搞的,在此感谢huyun的无私奉献……然后我也来回报一下社会吧……
很多人卡在通道调试这里,那就说说NRF24L01+通道的事情吧,一共有6个通道(数据手册里的pipe),其中通道0最容易了,去网上随便找个程序就搞定,比如我找的这个,连通道1也稍带上了。关键是剩下的那几个,尤其是通道2(2~5是极其相似的),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人调不通,可是又没有专门的解决办法,只有多对一的通信范例,最后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今天我试了一下,确实不易……但是经过大量实验,发现了很多不容易想到问题,都是不能调通的原因。

通道1调试:
发送部分:
通道1其实不只是把通道0程序里有关通道0的部分直接改成通道1的那么简单,别的通道更麻烦一点,这就是很多人调不通的原因。我刚开始也是直接改的,果然失败了……(⊙﹏⊙)b……然后又去看原来的程序,看到发送的数据不论是哪个通道,都装给了通道0的地址,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实验证明,确实必须这样……其中TX_ADDR地址要和发送的地址一样。
1.    /*装载数据*/
2.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uint8_t*)ADDRn, 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3.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uint8_t*)ADDRn, 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不论通道是几,其中要改动的只有(uint8_t*)ADDRn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对应的通道地址。不要动RX_ADDR_P0
然后是寄存器配置,原贴里的注释有这么一行:“要配置第N个的通道,前N个通道也必须被配置,要不然配置不成功。”瞬间恍然大悟( ⊙ o ⊙ )!,上回太心急,拿了程序就走了……正如原帖代码所示:
1.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AA, 0x3f); //使能通道所有的自动应答
2.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3f);//使能通道所有的接收地址

这个是发送函数void NRF24L01_Init_TX(uint8_t*ADDRn)里的一段,作者把所有通道都打开了。其实经过试验,这里的通道必须把当前配置的通道和它前面的都配置。比如现在是通道1,就要至少使能为0x03,而不能是只打开通道1的0x02。
下面的选择通道n有效数据宽度,实验证明没有用,我一次只发1个字节,宽度设置成32,发过来还是1个字节……所以可以去掉。不过留着也不会出错。

接收部分:
首先经过试验,不设置TX_ADDR和RX_ADDR_P0没出错,所以可以去掉。
但是然后发生了奇怪的问题,经过大量试验,我这里通道1地址设置完了以后还要重新设置低位地址,不然没法调通,不知道为什么。如代码所示:
SPI_Write_Buf(WRITE_REG +RX_ADDR_P1, RX_ADDRESS1, RX_ADR_WIDTH); //设置R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SPI_Write_Buf(WRITE_REG +RX_ADDR_P1, RX_ADDRESS1, 1);  //设置R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奇怪的NRF24L01+(O__O"…),然后我想……我删掉的部分可能在别人那里就不一样了……可能。如果最后调不通就把我删掉的加上试试。)
后面的就是很正常的设置了,可以只开对应通道,比如通道1:0x02,对应数据宽度什么的……不用管别的通道怎么样。

通道2~5调试:
发送部分:
和通道1的调试方法一样,注意:
1.不要动RX_ADDR_P0
2.配置第N个的通道,前N个通道也必须被配置。

接收部分:
也和通道1一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数据地址的写入,在定义数据地址的时候,根据数据手册,通道2~5与通道1共用32位地址,只有低8位可以改变且不能一样。如图:
所以改通道2~5地址的话只能通过改通道1的,然后写入对应通道低8位地址。数据手册里的RX_ADDR_P1表格里还有一句话:LSByteis written first。(先写最低位。)这很重要。所以根据写入字节的程序,地址要定义为:
这样,看懂没?除了通道0,只有地址数组的第0个元素在变化。网上很多程序是最后一个元素在变,好像数据手册的表里似的,这样就会导致只有通道0和1能调通,别的不能用。因为通道0和1是40位地址写入的,随便改,但是后面的地址必须只能改低位,如果高低位弄混了,改错了当然就不能调通了。当然我(Copy)的程序是先写第0个元素,如果别人的程序不一样那要另当别论。
知道了顺序以后就好办了,但是要注意写入的时候先写通道1的40位地址,再写所用通道的低8位地址,但是经过多次试验,那32位不要重复写入,数值一样也不行。这样就OK,程序如下: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1, RX_ADDRESS1, RX_ADR_WIDTH); //设置R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2, RX_ADDRESS2, 1);  //设置R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地址长度只能是1,不能多写,写一样的值也不行)
然后剩下的就简单了,数据通道和数据宽度该是几就设置几,不用管别的通道。

对,结束了,其实并不难,只是可能有的问题没想到而已……我把原程序重新改了一下,进行了通道变换的封装,输入对应通道就可以在对应通道上点对点通信了,像这样:
/***************************************************************************
函数名称:void NRF24L01_Init_TX(uchar pipe)
函数功能:初始化NRF24L01
函数备注:在调用NRF24L01作为发射时,都要先调用该函数对NRF24L01进行初始化
***************************************************************************/
void NRF24L01_Init_TX(uchar pipe)//输入通道值
{
        /*待机模式*/
        CE=0;
        CSN=1;
        SCK=0;
        /*装载数据*/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pipe_add[pipe], 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pipe_add[pipe], RX_ADR_WIDTH); //设置R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配置寄存器*/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AA, 0x3F); //使能所有通道自动应答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3F);//使能所有通道的接收地址(这两项定义的通道数不得小于当前使用的通道数,奇怪的NRF24L01+(O__O "…))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CH, 40);//设置RF通道为40   收发必须一致!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FF);//自动重发  4000+86us    重发15次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收发必须一致!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发送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

/***************************************************************************
函数名称:void NRF24L01_Init_RX(uchar pipe)
函数功能:初始化NRF24L01
函数备注:在调用NRF24L01作为接收时,都要先调用该函数对NRF24L01进行初始化
***************************************************************************/
void NRF24L01_Init_RX(uchar pipe)//输入通道值
{
        /*待机模式*/
        CE=0;
        CSN=1;
        SCK=0;
        /*装载数据*/
        if(pipe == 0)                //通道,对应设置40位地址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0, RX_ADR_WIDTH);  //设置R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pipe), RX_ADDRESS0+pipe, RX_ADR_WIDTH);  //设置R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
        else                                //其他通道,对应设置通道1公共地址和相应8位地址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1, RX_ADDRESS1, RX_ADR_WIDTH); //设置R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pipe), pipe_add[pipe], 1);  //设置R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地址长度只能是1,不能多写,写一样的值也不行)
        }
        /*配置寄存器*/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AA, 1<<pipe);//使能通道的自动应答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1<<pipe); //使能通道的接收地址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CH, 40); //设置RF通道为40   收发必须一致!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X_PW_P0+pipe), RX_PLOAD_WIDTH); //选择通道的有效数据宽度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收发必须一致!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

亲测通道0~5均可用。如果想多对一通信,只需增加相应通道即可,反正配置方法已经告诉你了,这下没问题了吧。O(∩_∩)O哈哈~。当然,这样做了没问题却还是调不通的朋友可以在论坛里搜索,搜不到就去百度,百度不到可以用雅虎,不行再用谷歌,不行再用搜狗,不行再用360搜索,不行再用好搜,不行再用搜搜,不行再用Bing……要是还不行,可以选择联系我……w(゚Д゚)w。

       附上我稍作修改后的代码,太长,而且有3段,就打包了。

网友A(2017-05-12):
那个CY应该是进位标记?我用的51 mcu,没这个CY,
我给他改成在dat左移之前的MOSI = dat & 0x80;

哈哈,这个真的能用啊,谢谢楼主。
网上分享的24L01P的各种代码满天飞,各个号称调通能用。结果没有一个好用。

楼主(2018-05-27):
诶呀呀,还有那么多人在看呀……其实通道应该用单词channel,不是pipe……英语水平太渣,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网友B(2015-07-28):
最近也想学习一下无线,准备入手NR905的模块

网友C:
好东西谢谢分享值得尊敬!

网友D(2016-02-17):
前辈,我用STM8L101 还没入门,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E:
在调试,学习了!

网友D:
调了N久还没有通,很想下载你的资料

网友F(2016-04-03):
下载了很是需要啊

网友G:
想调通2个通道

网友H:
依然不好使,求教啊

网友G:
亲,我2个发送,1个收,通道0和1都调通了,两个一起发的话中间有一个会插不进去,把另外一个关了,它发的就收到了

楼主:
试试接收完了以后手动清一下RX FIFO寄存器。可能会影响到自动应答。

网友I:
围观一下大神 好贴  最近也在弄这个

网友I:
请问大神 晶振是多少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大神 晶振是多少mhz的

嗯?NRF24L01上面写的是16MHz,单片机随意啦。

网友J(2016-06-15):
正是我所需要的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K:
您好,请教一下,我的NRF24L01让数据一直发送接受,测试10天左右,发现接收模块收不到数据了,但是发射模块一直在发射数据,我没有设置自动应答,请问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您好,请教一下,我的NRF24L01让数据一直发送接受,测试10天左右,发现接收模块收不到数据了,但是发射模块 ...

有的有的,开始的时候一切正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卡了,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L:
楼主,能加下好友吗,有些问题请教!,qq 2412907044

网友M(2016-10-21):
我想问下楼主,比如我把数据发送到通道2,我该怎么把通道里的数据读出来,发送什么指令,手册已经把我呓蒙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想问下楼主,比如我把数据发送到通道2,我该怎么把通道里的数据读出来,发送什么指令,手册已经把我呓蒙 ...

NRF24L01_Init_RX(2);
nRF24L01_RxPacket(Rx_Buf);
这就行了吧。

网友N:
手里也有这个模块还没开始调,感谢分享资料

网友M:
楼主啊。我在TB买的NRF24L01模块,怎么也读不到数据,读回来的全是1。好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啊。我在TB买的NRF24L01模块,怎么也读不到数据,读回来的全是1。好纠结

这东西就是不好调。一步一步来吧。先随便读寄存器看SPI有没有问题,然后先调通道0。一定要有耐心,坚持下去总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东西就是不好调。一步一步来吧。先随便读寄存器看SPI有没有问题,然后先调通道0。一定要有耐心,坚持下 ...

就是没有任何数据读出来,我在和模块厂家联系

网友M:
用模拟SPI可以,但我用STC15自带的SPI寄存器读,数据一直不对,总是差一位数,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模拟SPI可以,但我用STC15自带的SPI寄存器读,数据一直不对,总是差一位数,不知道为什么,

是官方的例程么?我也试过硬件SPI,没什么问题。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官方的例程么?我也试过硬件SPI,没什么问题。

擦,第二天同样的代码又成功了

网友M:
楼主请教,我能发送,可是发送不成功,具体表现为达到最大重发。代码如下
void NRF_Init(void)
{
        NRF_CE=0;
        NRF_Write_Com(W_REGISTER+CONFIG,0x18);                                //进入待机模式开通CRC校验
        NRF_Write_Com(W_REGISTER+EN_AA,ENAA_P0);                        //允许通道0自动应答
        NRF_Write_Com(W_REGISTER+EN_RXADDR,ERX_P0);                        //允许通道0接收数据
        NRF_Write_Com(W_REGISTER+SETUP_AW,AW);                                //发送接收数据宽度为5个字节
        NRF_Write_Com(W_REGISTER+SETUP_RETR,0xff);                        //打开自动重发
        NRF_Write_Com(W_REGISTER+RF_CH,RF_CH_ADD);                        //射频通道
        NRF_Write_Com(W_REGISTER+RF_SETUP,(RF_DR|RF_PWR));        //速率2Mbps,发射功率0dBm
        NRF_Write_Dat(W_REGISTER+RX_ADDR_P0,RX_ADDr0,5);        //写入接收地址
        NRF_Write_Dat(W_REGISTER+TX_ADDR,TX_ADDr,5);                //写入发送地址
        NRF_Write_Com(W_REGISTER+RX_PW_P0,RX_PW_P0_Width);        //接收数据宽度为5个字节
        NRF_Write_Com(W_REGISTER+STATUS,Clean_STATUS);                //清除状态寄存器
}
void NRF_TX_Mode(void)
{
        NRF_Delay();
        NRF_CE=0;
        NRF_Delay();                                        //进入待机模式
        NRF_Com(FLUSH_TX);                                                                        //清除发送寄存器
        NRF_Write_Dat(W_TX_PAYLOAD,RX_Dat,26);                                //写入待发送数据
        NRF_Write_Com(W_REGISTER+CONFIG,0x0a);                                //配置发送模式
        NRF_CE=1;                                                                                        //发送数据
//        Delay500ms();
        EX0=1;
}
void INT0_Routine(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uint temp[5];
        EX0=0;
        sta=NRF_Read_Com(STATUS);                //返回状态寄存器
        printf("状态寄存器的值为:%x\n",sta);
        part();
        if(TX_DS)
        {
                printf("对方接收成功\n");
                NRF_Write_Com(W_REGISTER+STATUS,Clean_STATUS);                //清除状态寄存器
                NRF_RX_Mode();
        }
         else if(RX_DR)
        {
                NRF_Read_Dat(R_RX_PAYLOAD,temp,5);
                printf("接收到的数据为:%c%c%c%c%c\n",temp[0],temp[1],temp[2],temp[3],temp[4]);
                NRF_Write_Com(W_REGISTER+STATUS,Clean_STATUS);                //清除状态寄存器
        }
        else if(MAX_RT)
        {
                printf("发送失败%x\n",MAX_RT);
        }
}
void SPI_Routine(void) interrupt 9  using 0
{
        SPSTAT = SPIF | WCOL;       //清除SPI状态位
        SPI_OK=1;
}

网友O:
实测可用,非常感谢!

楼主:
看不出来……注意寄存器该清的清了,不能同时发送。这问题是第一次发送就有的还是一会才有的?还有这2个中断怎么都是using 0

网友P(2016-12-14):
学习学习。最近一直在学这个,真想联系你,为嘛下载要币

网友P:
不够积分下载啊,努力才刷了13积分,能发到我邮箱吗,278698535@qq.com,感激不尽,好人永远平安

网友Q:
楼主,你好,刚接触NRF24L01,找了很多相关资料,还是没弄明白,向你请教,
如果接收端6个通道都接收数据,怎么把指定通道或所有通道的数据读取出来,并且如果某个时刻其中一个通道接收到了数据,怎么知道是哪个通道接收到了数据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你好,刚接触NRF24L01,找了很多相关资料,还是没弄明白,向你请教,
如果接收端6个通道都接收数据 ...

是用这个寄存器看通道号吧?

网友R(2017-01-30):
卡好久了。。。发送正常就是接收不到。。。。。先下载看看

网友R:
直接用了你的程序,我用的stc的89c52做的,只是改了引脚头文件之类的,其他都没有改,然后分别下载进发射和接收(接收的把#define RX取消屏蔽了编译的),结果接收部分通过串口看始终接收不到信号,STATUS始终是0e,数据为初始化的00,寄存器能正常读取的话,应该说明硬件没问题吧?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R:
直接用了你的程序,我用的stc的89c52做的,只是改了引脚头文件之类的,其他都没有改,然后分别下载进发射和 ...

确实……寄存器对了硬件应该就没问题……发送端寄存器也正常么?这就不知道了……交换下发送接收看看什么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确实……寄存器对了硬件应该就没问题……发送端寄存器也正常么?这就不知道了……交换下发送接收看看什么 ...

。。。发送接收寄存器都正常,不过发送地址读出来的好像有点问题,今天继续调试。顺便问一下,寄存器CD是什么意思?我读出来都是00.是不是说我两个天线不再一个频段?

网友R:
引用 楼主:
确实……寄存器对了硬件应该就没问题……发送端寄存器也正常么?这就不知道了……交换下发送接收看看什么 ...

陷入瓶颈了。。发送取消应答,只使用通道0,状态寄存器STATUS收到0X2E,说明发送成功,接收部分状态寄存器却始终为0x0e。。。。其他设置都是一样的,就是接收不到数据。。。求教

网友R:
终于弄出来了,来通报一下原因。程序没有错误。是硬件电源问题,加了电容滤波就好了。

网友S:
正在玩试试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R:
终于弄出来了,来通报一下原因。程序没有错误。是硬件电源问题,加了电容滤波就好了。

是不是用的线性稳压没加输出电容?

网友T(2017-04-07):
不够积分下载

网友A(2017-05-12):
/***************************************************************************
函数名称:uchar SPI_RW(uchar dat)
函数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函数备注:Writes one byte to nRF24L01, and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nRF24L01 during write
***************************************************************************/
uchar SPI_RW(uchar dat)
{
    uchar i;
    for(i=8;i>0;i--)
    {
         dat <<= 1;
         MOSI = CY;
         SCK = 1;
         dat |= MISO;
         SCK = 0;
    }
    return(dat);
}

那个CY是什么?为什么不是 dat|0x80 呢?

网友U:
很精心 很实用 楼主大好人

网友V(2017-06-17):
没积分,好想下载

网友W:
楼主求教,一直调不通。

楼主(2017-08-21):
引用 网友W:
楼主求教,一直调不通。

是模块和单片机之间通信不上还是模块和模块之间通信不上?一步一步来,这个模块就是不好调。

网友X:
好东西谢谢分享值得尊敬!刚买了材料,正好借鉴一下

网友Y:
端个小板凳来学习学习

网友Y:
卤煮的模块能传多远,实际的速率最快能有多快呢?

楼主(2017-10-01):
引用 网友Y:
卤煮的模块能传多远,实际的速率最快能有多快呢?

这个还没试过……

网友Z: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AA(2018-01-12):
多谢楼主,正需要。

网友AB(2018-02-11):
引用 网友R:
终于弄出来了,来通报一下原因。程序没有错误。是硬件电源问题,加了电容滤波就好了。

哪个部分加了滤波呢?

网友AB:
请问楼主,这个收发调好以后,如果批量做的话,需要细调吗?我们批量后给小学生做,他们能做吗?

网友AC:
24L01 距离不能太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请问楼主,这个收发调好以后,如果批量做的话,需要细调吗?我们批量后给小学生做,他们能做吗?

批量的话要看是不是一起用,一起用的话把参数稍微改下吧,不然会互相干扰……不过我没试过,只是这么想……给小学生做?是焊接电路吗?其实就算是搭接模块我觉得也好难,还是得让家长或者老师陪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C:
24L01 距离不能太远呀

买那种带功放的就远了。

网友AD:
好东西,正需要呢,谢谢楼主

网友AE(2018-03-15):
感谢分享,刚好正在调试多通道的部分

网友AF:
引用 网友R:
直接用了你的程序,我用的stc的89c52做的,只是改了引脚头文件之类的,其他都没有改,然后分别下载进发射和 ...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AG:
不错的资料,为什么两个附件都报不安全的下载?有病毒吗?

网友AF:
引用 网友R:
终于弄出来了,来通报一下原因。程序没有错误。是硬件电源问题,加了电容滤波就好了。

请问你说的硬件电源问题是谁的电源呀?nrf24l01的还是单片机的呀?

网友AF:
引用 网友R:
终于弄出来了,来通报一下原因。程序没有错误。是硬件电源问题,加了电容滤波就好了。

请问你说的硬件电源问题是谁的电源呀?nrf24l01的还是单片机的呀?求解答

网友AH(2018-05-19):
超给力,跟百度上找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网友AI:
多谢分享,希望能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AJ:
引用 楼主:
诶呀呀,还有那么多人在看呀……其实通道应该用单词channel,不是pipe……英语水平太渣,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

今天看的

网友AJ:
1475779659@qq.com,能不能发我邮箱啊,感谢

网友AK:
楼主你好,我需要做两个从机,一个主机。我的思路是修改从机的射频通道。主机通过不停切换两个射频通道,这样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J:
1475779659@qq.com,能不能发我邮箱啊,感谢

已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楼主你好,我需要做两个从机,一个主机。我的思路是修改从机的射频通道。主机通过不停切换两个射频通道,这 ...

行吧。试试看。

网友AL(2018-06-29):
多对一通信,并发量太大,RX FIFO老是FULL,难搞

网友AL:
多对一通信,并发量太大,RX FIFO 很容易就FULL,难搞啊

网友AM(2018-08-09):
非常好,谢谢楼主,我对照着研究研究

网友AN:
谢谢,真的很好,比百度找的好太多了

网友AN:
谢谢,这个真的太好了!

网友AO:
楼主,我的发送端状态一直是0x2e,应该表示发送成功,接收端偶尔能接收到一包数据,不知道怎么排查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O:
楼主,我的发送端状态一直是0x2e,应该表示发送成功,接收端偶尔能接收到一包数据,不知道怎么排查原因呢

确认能收到,而且是偶尔能收到的话,会不会是有干扰?干扰严重的话丢包率会很高。周围有没有运转的直流电机什么的?

网友AP(2018-09-25):
这个必须顶啊,太好了,找的好辛苦

网友AQ:
哇,没黑币了,肥肉眼前飘。。。谢谢楼主

网友AR(2019-03-17):
楼主,一直搞不懂资料说的多对一通信?这个模块能实习多对一的同时通信吗?如果能又要如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R:
楼主,一直搞不懂资料说的多对一通信?这个模块能实习多对一的同时通信吗?如果能又要如何实现

不能简单的一起发,会卡住,得自己搞个通信协议,协调好所有模块,一个一个排队才行。

网友AR:
引用 楼主:
不能简单的一起发,会卡住,得自己搞个通信协议,协调好所有模块,一个一个排队才行。

那要如何判断数据是从哪个通道发出的?是在通信协议里规定好吗?(是个初学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R:
那要如何判断数据是从哪个通道发出的?是在通信协议里规定好吗?(是个初学者)

对,可以在软件里加通道识别码,不过我记得模块也有通道号相关的寄存器,不过这个我就没试过了。

网友AR:
引用 楼主:
对,可以在软件里加通道识别码,不过我记得模块也有通道号相关的寄存器,不过这个我就没试过了。

好的,感谢楼主!

网友AS:
说的很清楚。收藏了。

网友AT(2019-05-27):
我也刚开始搞,几天了没搞出来,发现楼主好贴,就是没积分下载

网友AT:
你好,我没有积分,可以吧NRF2401+的代码发到我邮箱724469586@qq.com吗,谢谢,困扰好多天了

网友AU(2020-01-05):
最近在学,感谢楼主

网友AV:
楼主,你好,刚接触NRF24L01,找了很多相关资料,还是没弄明白,向你请教,
如果接收端6个通道都接收数据,可以把指定通道或所有通道的数据读取出来。测试了一下,不是6个通道依次读取的。(通道一接受了两次,然后通道二接受一次。。。)
怎么依次读取所有通道的数据?

网友AW:
请问数据通道跟2.4G的信道有联系吗,我想改一下信道,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V:
楼主,你好,刚接触NRF24L01,找了很多相关资料,还是没弄明白,向你请教,
如果接收端6个通道都接收数据 ...

没明白你遇到的问题……是多对一通信?还是一对一切换了通道?此外,我的建议是搞个通信协议,这个模块就是单纯的收发数据,没有协议的话很不稳定,之前试过多对一如果一起发就会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W:
请问数据通道跟2.4G的信道有联系吗,我想改一下信道,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这个不一样吧……我就不知道了。多研究下数据手册,多实验,加油。

网友AX(2020-04-20):
楼主,能请你帮我做一个例程吗。能收发使用就行。我头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X:
楼主,能请你帮我做一个例程吗。能收发使用就行。我头都大了。

不能。要冷静啊,独立思考然后克服困难才可以成长。
冷静下来,分析下问题先。既然大家试验过程序,那么先假设程序没有问题。检查硬件:
1. 滤波一定要做好,检查给模块加上0.1uF电源滤波电容了没。调试成功前各种滤波电容要多加。
2. 模块电源供电电压3.3V是否正常?
3. 信号线上的信号是否正常?要排除断线或接触不良的可能,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4. 找现成的平台,最好是开发板或者什么板子上带这个模块的,替换模块看看是不是模块坏了。
……
BTW,心烦意乱的时候推荐薯条炸鸡快乐水。

网友AY:
我下载下来打不开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Y:
我下载下来打不开是什么原因呀

可能是keil版本问题,如果打不开可以自己新建个工程,反正源码都在,复制过去就好。

网友AY:
引用 楼主:
可能是keil版本问题,如果打不开可以自己新建个工程,反正源码都在,复制过去就好。

下载下来只有一个工程文件,你不是说有三个吗,收端的我下载下来没有,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Y:
下载下来只有一个工程文件,你不是说有三个吗,收端的我下载下来没有,是什么原因呢

哦,我表述的不清楚……工程就1个,里面的源代码是3个文件: main.c, nrf.c, NRF24L01.H。用 main.c 里面的 #define RX 宏设置为发送或接收。

网友AZ:
楼主,好不容易才有6个黑币,第一次下载就给你了哦,谢谢分享。

网友BA(2021-07-21):
最近被这个模块搞懵逼了

网友BB(2022-12-07):
感谢分享,找了好久的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