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C语言里不写DDR PORT 可以吗?

楼主(2015-07-27):
AVR C语言里不写DDR PORT 可以吗?

网友A:
不可以,这条指令是将端口设置为输入还是输出,这就是与51的区别,51是准双向,AVR是名符其实的双向IO

网友B:
DDR 是設定輸入輸出,port 才是設置高低電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 是設定輸入輸出,port 才是設置高低電平

想串口传输的时候需要用到想SBUF这样的寄存器也要赋值给PORT吗?该如何炒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