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altium designer连线问题

楼主(2015-07-27):
在连线的时候突然想起了线宽的问题,谁能跟我说一说各种元器件,或者各种应用的线的线宽分别是多少,不能是所有的元器件连接线宽或者所有的画的线宽都一样吧。

网友A:
设置布线规则!

楼主:
我是想知道对应的元器件之间要用多少线宽,这个是软件自身有设置,还是徐哟呵我自己设置,如果要我自己设置,我要设置成多少,这个量是有明确规定的,还是看实际情况,如果是明确规定的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给规定,如果不是的画,要根据什么实际情况呢?

网友A:
布线规则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的!软件默认线宽都是10mil。考虑干扰问题,线宽一般是  “信号线<VCC<地线”  。实际情况就是规定要求用的线宽。建议看看  “边学边玩Altium Designer"   视频教程

网友B:
在design->rules 里面可以设置,一般的线宽要求是0.4-0.5cm

网友C:
单击Design/Netlist/Edit Net...将这些网络组成一个网络分类,
再对这个新的网络分类重新命名,再到规则里的线宽(Width),
设置网络分类(Net class)为新的网络分类名,再修改线宽,
自动布线后这个网络分类里的网络就会是规则里设置的线宽。

网友D:
电源线越大越好,因为整个电路的电流都将流过干路电源线,设置100mil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其他器件或支路电源线也粗一些,信号器件等线,在空间允许尽量大,小一些也是没有问题的,线不要出现直角

网友E:
信号线<VCC<GND,每层线的颜色还都不一样,注意

网友F:
信号线10mil左右  电源30-50mil  地越大越好

网友G:
根据电流电压设置线宽与线距

网友H:
点击右键,就可看到有设置线宽的选项

网友I:
要看什么线,信号线就细一点,电源线就粗一点

网友J(2016-12-31):
在规则里面设定,也可以添加自己喜欢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