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T2046芯片求解

楼主(2015-07-27):
大侠们,请问怎么用XPT2046芯片来进行AD/DA转换啊····开发板上没有PCF8591这个芯片

网友A(2015-11-27):
//示例使用方法
//main.c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TouchPad.h"

//触摸屏通过外部中断0方式通知MCU进行采样
//应该写在主模块中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int x=0,y=0;
    EA = 0;
    while(1){
        if(tp_isirq()){
            if(!tp_get(&x, &y))
                continue;
            //x,y是取得的坐标
            //set_pixel是我的屏幕画点的函数
            //改成自己的使用方法
            //set_pixel(x,y, 0xaaaa);
            //set_pixel(x+1,y, 0xaaaa);
            //set_pixel(x,y+1, 0xaaaa);
            //set_pixel(x+1,y+1, 0xaaaa);
        }else{
            break;
        }
    }
    EA = 1;
}

void main(void)
{
    //delay_ms(200);//自己实现
    tp_init();
    while(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