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显示汉字(找错)

楼主(2015-07-28):
这个程序输到开发板的现象是什么都不显示,没有任何反应,我不知道我哪里错了,求大神教,求改正。万分感谢。在此拜谢了。(由于是新人,没有多少黑币奖励。麻烦大家了)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sbit RS=P2^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2^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sbit PSB=P2^3;        //串/并方式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string[]= {"邱育"};
/*****************************************************
函数功能:延时1ms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bit busytest (void )
{
        bit  result ;
        RW=0;
        RS=1;
        E=1;
        delay(4);
        result=BF;
        E=0;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modi (unsigned char zhiling)
{

        while (busytest()==1);// 如果忙碌就等待
                RS=0;
                RW=0;
                E=0;
                delay(5);
                P0=zhiling;
                delay(5);
                E=1;
                delay(5);
                E=0;
                delay(2);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res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address=x+y;
        writemodi(address);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e(unsigned char y)
{
          while (busytest()==1);// 如果忙碌就等待
          RS=1;
          RW=0;
          E=0;
          delay(5);
          P0=y;
          delay(5);
          E=1;
          delay(5);
          E=0;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EDSET(void)
{
        PSB=1;     //并口方式
        writemodi(0x30);//设定为基本指令操作,八位数据
        delay(5);
        writemodi(0x01);                  //  清除屏幕
        delay(5);
         writemodi(0x0e);                  // 开显示,开光标
        delay(5);
        writemodi(0x06);
        delay(5);                                  //移动光标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
        k=0;
        delay(10);
        LEDSET();
        delay(5);
        writeadress(1,1);//设定显示为第2行第2个字符
        while(1)
        {
                while(string[k]!='\0')
                {
                        writedate(string[k]);
                        k++;

                        }

         }

}

网友A:
回帖奖励 +2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这句有问题,后面检测忙用的 result=BF;这句,之前没有任何东西改变BF。上电后BF默认是1,读到的永远是忙,程序会卡在 while (busytest()==1);// 如果忙碌就等待——这里。如果你的BF连在DB7脚上的话,检测忙之前要把所有数据线拉高。比如DB0~DB7对应单片机P0口,就要在读忙程序的E = 1和delay(4)中间加上P0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