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一新人,使用ds18b20设计温控系统,这个程序应该怎么改,液晶完全没有显示

楼主(2015-07-28):
/*主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lib.h>
#include<12864.h>
sbit dq=P2^2;//温度传感器信号
uint temp;
float f_temp;
void dsreset(void)//ds18b20初始化
{
        uint i;
        dq=0;
        i=103;
        while(i>0)i--;
        dq=1;
        i=4;
        while(i>0)i--;
}
bit tempreadbit(void)//读一位数据函数
{
        uint i;
        bit dat;
        dq=0;i++;
        dq=1;i++;i++;
        dat=dq;
        i=8;while(i>0)i--;
        return(dat);
}
uchar tempread(void)//读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empreadbit();
                dat=(j<<7)|(dat>>1);
        }
        return(dat);
}
void tempwritebyte(uchar dat)//想ds18b20写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
                        dq=0;
                        i++;i++;
                        dq=1;
                        i=8;while(i>0)i--;
                }
                else
                {
                        dq=0;
                        i=8;while(i>0)i--;
                        dq=0;
                        i++;i++;
                }
        }
}
void tempchange(void)//温度转换函数
{
        dsreset();
        delay_1ms(1);
        tempwritebyte(0xcc);//写跳过读ROM指令
        tempwritebyte(0x44);//写温度转换指令
}
uint get_temp()
{
        uchar a,b;
        dsreset();
        delay_1ms(1);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be);
        a=tempread();  //读低八位
        b=tempread();  //读低八位
        temp=b;
        temp<<=8;         //两个字节组合为一个字
        temp=temp|a;
        f_temp=temp*0.0625;
        temp=f_temp*10+0.5;
        f_temp=f_temp+0.05;
        return temp;
}
void dis_temp(uint t)
{
        uchar i;
        i=t/100;
        lcd_pos(2,0);
        i=t%100/10;
        lcd_pos(2,1);
        i=t%100%10;
        lcd_pos(2,2);
}
void init_com(void)//串口初始化函数
{
        TMOD=0x20;
        PCON=0x00;
        SCON=0x50;
}
void comm(char*parr) //串口数据发送函数
{
        do
        {
                SBUF=*parr++;  //发送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标志为1
                TI=0;                   //标志清零
        }while(*parr);           //保持循环直到字符为'\0'
}
void main()
{
        uchar buff[4],i;
        lcd_init;
        lcd_pos(1,0);
        i=0;
        while(dis1[i]!='\0')
        {
                write_dat(dis1[i]);         //显示“温度:”
                i++;
        }
        init_com();
        while(1)
        {
                tempchange();
                for(i=10;i>0;i--)
                 {
                         dis_temp(get_temp()); //获取温度并显示
                 }
                sprintf(buff,"%f",f_temp);
                for(i=10;i>0;i--)
                {
                        dis_temp(get_temp());
                }
                comm(buff);                //串口发送数据
                        for(i=10;i>0;i--)
                {
                        dis_temp(get_temp());
                }
        }

}

/*12864的h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e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P3^5;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P3^6;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P3^4;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P3^7;        //串并方式控制
uchar code dis1[]={"温度:"};
void delay_1ms(uint x)
{
uint i,j;
for (j=x;j>0;j--)
        for(i=110;i>0;i--);
}
/*写指令数据到lcd*/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P0=cmd;
        delay_1ms(5);
        LCD_EN=0;
        delay_1ms(5);
        LCD_EN=0;
}
/*写显示数据到lcd*/
/*RS=H,RW=L,E=高脉冲,D0-D7=s数据*/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P0=dat;
        delay_1ms(5);
        LCD_EN=1;
        delay_1ms(5);
        LCD_EN=0;
}
/*设定显示位置*/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X==0)
         {X=0x80;}
        else if(X==1)
         {X=0x90;}
    else if(X==2)
         {X=0x88;}
        else if(X==3)
         {X=0x98;}
        pos=X+Y;
        write_cmd(pos);//显示地址
}
void lcd_init()
{
        LCD_PSB=1;           //并口方式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_1ms(5);
        write_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_1ms(5);
        write_cmd(0x01);//清楚LCD的显示内容
        delay_1ms(5);
}

网友A:
我没有试你的程序好不好使,但是看了一下你的程序,可能你有些马虎,把主程序里的lcd_init;后面忘记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试你的程序好不好使,但是看了一下你的程序,可能你有些马虎,把主程序里的lcd_init;后面忘记加() ...

谢谢你的提醒,如果有空,提点一下我怎么改才正确,越快越好,谢谢

楼主:
各位路过的前辈,帮帮晚辈,今晚就要跟学长交差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