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实现过流过温过压保护

楼主(2015-07-28):
如题,求各路大神帮忙

楼主:
stc15f2k60s2的

网友A:
不知道你自己对这方面了解多少?

测温,建议你使用DS18B20。本网站有许多这方面的应用。你自己查一查。

测过电流和过电压,如果不需要电流和电压的具体数值,使用一个单稳电路然后接单片机的I/O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