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T T,望各位大神指点指点我

楼主:
各位大神,我是一枚新手,我学单片机遇到一点问题。现在我想通过ST188测点滴的滴速,输出端没有接单片机IO口的时候,无阻挡的时候是高电压约4V,有阻挡的时候是低电压0V,但是接了IO口后,高电压没有变化,低电压却变成了3V左右,我原本是想通过判断IO口电压变化来进行累加计数,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拜托拜托各位各位指点迷津一下T T,是51单片机

网友A(2015-07-28):
接了那个I/O口?ST88是什么?是传感器吗?输出阻抗是多少?你是怎样接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了那个I/O口?ST88是什么?是传感器吗?输出阻抗是多少?你是怎样接入的?

是ST188 反射式红外光电传感器,我接的是P2^4,我把ST188外接了一个电路后,输出端插在P2^4上。

网友A:
51单片机读I/O时,要先向端口写“1”(也就是将端口锁存器置“1”),才能读到正确的外部状态。

“我把ST188外接了一个电路后”接了一个什么电路?输出应该最少2根线,一根接I/O,另一根(信号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读I/O时,要先向端口写“1”(也就是将端口锁存器置“1”),才能读到正确的外部状态。

“我把S ...

我把图传上去了,ST188一用有三根线,一根VCC,一根GND,然后就是数据输出线,我在网上找的这个电路图连接的,我把输出接在LED的IO口时,有阻挡的时候会点亮灯,但是在进行判断这个IO口的时候就不停在累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读I/O时,要先向端口写“1”(也就是将端口锁存器置“1”),才能读到正确的外部状态。

“我把S ...

我想要通过ST188记录点滴滴下的次数,每滴一下进行累加,但是不知道这根数据线改接到哪。我不知道是我电路连接的问题还是接入IO口的问题,我IO口判断的条件是那个IO口是否为0,我不知道这样判断对不对,虽然我用万用表测的低电压是3V左右,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判断。。。。

网友A:
你接入的电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A:
传感器和单片机开发板最少要接2根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和单片机开发板最少要接2根线。

我从新改了一下电路,现在可以正常计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