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如何选用

楼主(2015-07-28):
无源晶振是2个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借助时钟电路才能使用
有源晶振有4个脚,通电后就能直接使用。
如果有时钟电路,可以选用无源,否则就用有源。
无源晶振的信号电平是可变的,比较灵活,但是需要用到DSP片内的振荡器,
无源晶振要配合其他元件才能正常使用,电路比有源晶振复杂,但是价格要比
有源晶振便宜不少。
有源晶振信号质量好,比较稳定,也不需要外部配置电路,而且连接方式相对简单(主要是做好电源滤波,通常使用一个电容和电感构成的PI型滤波网络,输出端用一个小阻值的电阻过滤信号即可)

有源晶振型号纵多,而且每一种型号的引脚定义都有所不同,接法也不同。  有个点标记的为1脚,按逆时针(管脚向下)分别为2、3、4。  有源晶振通常的用法: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

相对于无源晶体,有源晶振的缺陷是其信号电平是固定的,需要选择好合适输出电平,灵活性较差,而且价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