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有啥问题,为啥LED灯不亮呢

楼主(2015-07-28):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i)                                                 //延时子程序。
        {
        while(i--);                                            //延时。
        }
/*********************************主函数***********************************/
void mian()
{
   uint i=27778;                                                //延时时间0.5s
   uchar a;
   unsigned temp = 0xFE;                                        //定义1个常数0xfe
   P1 = temp;                                                        //将P1第1个灯点亮
   while(1)                                                                //循环
   {
                for (a=0;a<8;a++)                                //控制灯从右往左循环
                {
                        temp = _crol_(temp,1);                //从右往左移1位
                        P1 = temp;                                //赋值到P1点亮二极管
                        delay(i);                                        //延时函数调用
                }
   }
}

楼主:
这个倒是亮了,但是为啥延时函数不对呢,delay(i)中i传递过来后不是不影响 i 的实际值么,delay()调用完成后i不是直接释放了 值不变么?为啥我这里直接第一个灯延时后面的就不延时了呢

网友A:
拿去仿真了一下,发现确实很奇怪,delay结束后i会变成0x2500,十进制是9472,然后每次传入就都是0x2500了,表示看不懂汇编……不过在main函数里定义i的时候加个code或者xdata关键字就好了,不把i放到内存里。真的很奇怪……?????????………………………………

网友B: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i)                                                 //延时子程序。
        {
        while(i--);                                            //延时。
        }
/*********************************主函数***********************************/
void mian()
{
   uint i=27778;                                                //延时时间0.5s
   uchar a,temp;
   temp = 0xFE;                                        //定义1个常数0xfe
    P1 = temp;
   while(1)                                                                //循环
   {
                for (a=0;a<8;a++)                                //控制灯从右往左循环
                {
                       temp = _crol_(temp,1);
                                           delay(i);
                        P1 = temp;

                        delay(i);
                }
   }
}

这样试一下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去仿真了一下,发现确实很奇怪,delay结束后i会变成0x2500,十进制是9472,然后每次传入就都是0x2500了, ...

嗯。加了code确实就好了,放到程序存储器中就不能动了,好像原来看汇编的时候看到过,谢谢啦。好像和C语言学习的时候是有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试了一下果然好了 能告诉下为啥么。看您只改了temp的定义以及后面增加了个延时而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去仿真了一下,发现确实很奇怪,delay结束后i会变成0x2500,十进制是9472,然后每次传入就都是0x2500了, ...

按您的i定义时加了code果然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果然好了 能告诉下为啥么。看您只改了temp的定义以及后面增加了个延时而已啊

主要是延时的问题    你原来的语句 单片机反应不过来哈

网友C:
加个code或者xdata关键字就好了,不把i放到内存里

网友D:
加一个code或者xdata关键字

网友E:
unsigned temp = 0xFE;这句OXFE不是用小写oxfe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