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小车的程序 用IR2104加IRF3205MOS管做驱动板74HC00作逻辑驱动IR2104

楼主(2015-07-28):
/*****************************************************
        用IR2104加IRF3205MOS管做驱动板74HC00作逻辑驱动IR2104

        功能:无线遥控智能小车
        单片机;STC12C5608AD
        晶振:12M
        作者:苏义江
        时间:2015-7-18
        其他避障,循迹,超声波 后续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ir1        =P1^0;//左电机端口方向控制
sbit dir2        =P1^1;//左电机端口方向控制
sbit pwm1        =P1^2;//PWM输出
sbit dir3        =P1^3;//右电机端口方向控制
sbit dir4        =P1^4;//右电机端口方向控制

sbit A = P2^0;//无线遥控A键
sbit b1= P2^1;//无线遥控B键
sbit C = P2^2;//无线遥控C键
sbit D = P2^3;//无线遥控D键

sbit qian   =P3^0;//按键
sbit hou    =P3^1;//按键
sbit zuo        =P3^4;//按键
sbit you        =P3^5;//按键

uchar t=0,pwm=0;//pwm是%0的占空比
                                //t是计数器加1的全局变量
void delayms(uint z);
void tim0_init();//初始化
void qianjin();
void houtui();
void zuozhuan();
void youzhuan();
void down();//停止子函数

void wuxian();

void wuxian()//无线函数
{
        if(A==1 && b1!=1 && D!=1&& C!=1)//按下A键
             {
                           qianjin();
                 }
        if(b1==1 && A!=1 && C!=1&& D!=1)//按下B键
             {
                            houtui();
                 }
        if(C==1 && b1!=1 && D!=1&& A!=1)//按下C键
             {
                           zuozhuan();
                 }
        if(D==1 && A!=1 && C!=1&& b1!=1)//按下D键
             {
                           youzhuan();
                 }
        if(A==1 && b1==1)//同时按下A键和B键
             {
                           down();
                 }
}

void qianjin()
{
        dir1=0;//方向
        dir2=1;//方向
        pwm1=10;//PWM
        dir3=0;//方向
        dir4=1;//方向
        pwm1=10;//PWM
}
void houtui()
{
        dir1=1;//方向
        dir2=0;
        pwm1=10;//PWM
        dir3=1;
        dir4=0;
        pwm1=10;//PWM
}
void zuozhuan()
{
        dir1=1;
        dir2=0;
        pwm1=10;
        dir3=0;
        dir4=1;
        pwm1=10;
}
void youzhuan()
{
        dir1=0;
        dir2=1;
        pwm1=10;
        dir3=1;
        dir4=0;
        pwm1=10;
}
void down()//停止子函数
{
        dir1=0;
        dir2=0;
        pwm1=0;
        dir3=0;
        dir4=0;

}
void main()
{
        tim0_init();

        while(1)
        {
                wuxian();
        }
}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s,y;
        for(s=z;s>0;s--)
        for(y=410;y>0;y--);
}

void tim0_init()//初始化
{
        TMOD=0X01;
        TH0=(65536-20)/256;//赋初值0.02MS中断100次是1MS就是1KHZ频率
        TL0=(65536-20)%256;//赋初值0.02MS
        ET0=1;
        EA=1;
        TR0=1;
}
void tim0() interrupt 1
{
        TH0=(65536-20)/256;//赋初值0.02MS中断100次是1MS就是1KHZ频率
        TL0=(65536-20)%256;//赋初值0.02MS
        t++;
        if(t<=98)
        {
                pwm1=1;
        }
        else
                pwm1=0;
        if(t==100)
        {t=0;}
}

网友A(2020-07-28):
你好,请问这其中用到的驱动板电路能分享下吗?

网友B:
想要驱动儿童遥控车的驱动芯片用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