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程序不太懂

楼主(2015-07-28):
#include<reg52.h>
sbit ADDR0=P1^0;
sbit ADDR1=P1^1;
sbit ADDR2=P1^2;//138译码器的数据输入端
sbit ADDR3=P1^3;
sbit ENLED=P1^4;//138译码器的使能端

sbit KEY1=P2^4;
sbit KEY2=P2^5;
sbit KEY3=P2^6;
sbit KEY4=P2^7;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void main()
{
        bit backup=1;
        unsigned char cnt=0;
        ENLED=1;
        ADDR3=0;
        ADDR2=1;
        ADDR1=1;
        ADDR0=0;
        P2=0xf7;
        P0=LedChar[cnt];
        while(1)
        {
                if(KEY4!=backup)//backup 在上面定义是1
                {
                        if(backup==0)//backup 是如何等于0的?
                        {
                                cnt++;
                                if(cnt==10)
                                {
                                        cnt=0;
                                }
                                P0=LedChar[cnt];
                        }
                        backup=KEY4;
                }
        }
}

网友A:
楼主有电路图吗?看起来像是一个数码管显示程序

网友B:
楼主也太吝啬字了吧?那地方“不太懂”?

网友B:
backup=KEY4;是读键,如果有键按下backup就会=0。
但是感觉程序有点不妥呢?

网友C:
if(KEY4!=backup)//backup 在上面定义是1
                {
                        if(backup==0)//backup 是如何等于0的?//应该是按键的次数
                        {
                                cnt++;//显示的数自加
                                if(cnt==10)//当加到9
                                {
                                        cnt=0;//从0开始
                                }
                                P0=LedChar[cnt];//显示
                        }
                        backup=KEY4;

//按得次数等于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