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1单片机可以检测空气的质量吗?

楼主(2015-07-29):
我想问一下51单片机可以检测空气的质量吗?

网友A:
需要加外设模块才能检测

网友B:
这和用不用单片机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取决采用什么样的检测方式和哪种类型的传感器。

网友C:
要有感应器才行

网友D:
用51单片机单片机控制传感器可以

网友E(2015-09-08):
只要有各种传感器是可以的~比如二氧化碳传感器就可以测二氧化碳浓度~

网友F:
你得有检测环境质量的传感器啊

网友G:
可以,买个模块就行了

网友H:
可以的,空气质量可以细分挺多的,所以需要多种传感器配合工作才行

网友I:
加你需要的传感器就可以

网友J:
肯定可以啊,买个空气检测的传感器,使用SPI接口把数据读过来就OK

网友K:
是的,跟买个传感器有关

网友L:
要加外设模块才能检测

网友M:
多多受益!!!!

网友N:
要外加专门的传感器模块才行。单片机只是个总的“大脑”,你要他干什么,是要有相应的模块的才行。

网友O(2017-11-08):
要加外设模块才能检测,否则没法执行

网友P:
51单片机只是控制器,你这个需要传感器就可以。

网友Q:
加上一个检测环境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