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串行显示程序。只需要2根线

楼主(2015-07-29):
/*****************************************************

        功能:串行方式12864显示程序。只需要2根线。
                 5脚的SID(数据)和6脚CLK(时钟)。1脚接地,2脚接VCC
                3脚接可调电阻,15脚PSB接地,17脚RET接VCC,19脚
                接VCC,20脚接地。其他引脚悬空
        单片机:STC12C5608AD
        晶振 :12M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ID=P2^0;
sbit SCLK=P2^1;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210;y>0;y--);
}
/****************************************************
        功能 : 按照液晶的串口通信协议,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sendbyte(uchar zdata)
{
        uint i;
        for(i=0; i<8; i++)
        {
            if((zdata << i) & 0x80)
                {
                        SID = 1;
                }
                else
                 {
                        SID = 0;
                }
                         SCLK = 0;
                        delay(2);
                        SCLK = 1;
        }
}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void write_com(uchar cmdcode)
{

        sendbyte(0xf8);//写串口指令
        sendbyte(cmdcode & 0xf0);
        sendbyte((cmdcode << 4) & 0xf0);
        delay(2);
}
/*****************************************************
        功能 : 写串口数据
**************************************************/
void write_data(uchar Dispdata)
{
        sendbyte(0xfa);//写串口数据
        sendbyte(Dispdata & 0xf0);
        sendbyte((Dispdata << 4) & 0xf0);
        delay(2);
}

/***************************************************
        功能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init()
{
        delay(200);
        write_com(0x30);
        delay(10);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1);
        delay(10);
}
/**************************************************
        功能 : 显示字符串
****************************************************/
void hzkdis(uchar code *s)
{
        while(*s>0)
        {
                write_data(*s);
                s++;
                delay(10);
        }
}
/*************************************************
        功能 : 显示子函数
****************************************************/
void Test()
{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81);
        hzkdis("   MCU-51");
        write_com(0x91);
        hzkdis("************");
        write_com(0x89);
        hzkdis("我爱单片机!");
        write_com(0x98);
        hzkdis("************");
}

/*************************************************
        --任意位置显示一个汉字---
***************************************************/
void hz_disp(uchar line,uchar row,uchar hz1,uchar hz2)
{
        //line行1-4,row列0-7,hz1汉字的高8位,hz2,汉字的低8位
        write_com(0x01); //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switch(line)
   {
           case 1:{write_com(0x80+row);write_data(hz1);write_data(hz2);break;}
           case 2:{write_com(0x90+row);write_data(hz1);write_data(hz2);break;}
           case 3:{write_com(0x88+row);write_data(hz1);write_data(hz2);break;}
           case 4:{write_com(0x98+row);write_data(hz1);write_data(hz2);break;}
   }
}
/*************************************************
        功能 : 主函数
******************************************************/
void Main()
{
        lcdinit();
        delay(10);
        while(1)
        {
        //        hz_disp(4,6,32,8) ;
                write_com(0x98);
                hzkdis("****大爱无疆****  ");
                Test();
                delay(5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