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电脑重做系统后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5-07-29):
电脑重装系统后,无法给单片机下载程序,串口驱动也安装了,也更新了,软件旧版本和新版本都试过了,就是无法下载程序,硬件没问题,换开发板后也是那样,我郁闷了,下载时候显示这个:

当前芯片的硬件选项为:
  . 下次冷启动后系统时钟源为外部晶体振荡器
  . 当前的时钟频率: 11.080MHz
  . 振荡器放大增益使能
  . 复位引脚仍为复位脚
  . RESET2引脚上无外部低压检测复位功能
  . 上电复位时增加额外的复位延时
  . 上电复位时,硬件不启动内部看门狗
  . 上电自动启动内部看门狗时的预分频数为 : 256
  . 空闲状态时看门狗定时器停止计数
  . 启动看门狗后,软件可以修改分频数,但不能关闭看门狗
  . P1.0和P1.1与下次下载无关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不擦除用户EEPROM区

  单片机型号: STC12C5A60S2
  固件版本号: 7.1.3I

正在重新握手 ...
下载失败 ! (6.80)

请确定是否有新版软件,请及时更新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做了一遍系统,很遗憾,还是不能用,我都泪奔了

你电脑系统是什么系统的。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串口驱动的问题。用了新版的串口驱动就是不行。后来找到了唯一一个能用的驱动。

网友B:
pl2303串口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下载灯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2303串口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下载灯亮吗

亮,在别的电脑下载完全没问题同样的开发板同样的串口,实在没办法只能重做系统了

楼主:
重做了一遍系统,很遗憾,还是不能用,我都泪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系统是什么系统的。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串口驱动的问题。用了新版的串口驱动就是不行。后来找 ...

win7*64 最新版的雨林风

楼主:
能检测出单片机型号,就是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系统是什么系统的。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串口驱动的问题。用了新版的串口驱动就是不行。后来找 ...

十分感谢,确实是最新版的串口驱动有问题,问题解决了!!!!!

网友C(2020-04-13):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确实是最新版的串口驱动有问题,问题解决了!!!!!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