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面的程序到底哪里错了?(关于程控放大的)

楼主(2015-07-30):
/**************************************

*液晶控制函数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bit BOOL;

sbitLCD_RS = P2^5;

sbitLCD_RW = P2^6;

sbitLCD_EP = P2^7;

/*******************************************

*函数名称:delay1()      延时函数

*函数作用:延时  t ms

*********************************************/

voidDelay_ms(int ms)

{

       int i,j;

       for (i=ms;i>0; i--)

              for (j=110; j>0; j--);

}

voidDelay_us(int ms)

{

       int i;

       for (i=ms;i>0; i--);

}

/*******************************************

*函数名称:lcd_bz() 液晶忙信号检测

*函数作用:读取液晶是否处于忙状态

*********************************************/

BOOLlcd_bz()

{                          //测试LCD忙碌状态

       BOOL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P = 1;            //E端为使能端,当E端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执行命令

    Delay_us(4);

       result = (BOOL)(P0 & 0x80);//高电平表示忙状态

       LCD_EP = 0;

       return result;

}

/*******************************************

*函数名称:lcd_wcmd() 液晶写指令字函数

*函数作用:向液晶写控制指令字

*********************************************/

voidlcd_wcmd(BYTE cmd)//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

   while(lcd_bz());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P = 0;

        Delay_us(2);

       P0 = cmd;   //此处要模仿时序状态

        Delay_us(4);

       LCD_EP = 1;//高电平到低电平转变时开始写入数据

Delay_us(4);

       LCD_EP = 0;

}

/*******************************************

*函数名称:lcd_pos()     液晶数据地址函数

*函数作用:确定写入液晶的数据的地址

*********************************************/

voidlcd_pos(BYTE pos)

{

  lcd_wcmd(pos | 0x80);    //设定显示位置

}

/*******************************************

*函数名称:lcd_wdat()   液晶写数据函数

*函数作用:向液晶中写入数据

*********************************************/

void lcd_wdat(BYTE dat)

{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LCD_RS = 1;       //写数据到ddram

       LCD_RW = 0;

       LCD_EP = 0;

       P0 = dat;          //要送的数据

Delay_us(4);

       LCD_EP = 1;      //执行

Delay_us(4);

       LCD_EP = 0;

}

/*******************************************

*函数名称:lcd_init() 液晶初始化配置函数

*函数作用:配置液晶的工作状态

*********************************************/

voidlcd_init()

{                           //LCD初始化设定,命令字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_ms(1);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_ms(1);

       lcd_wcmd(0x06);          //移动光标

         Delay_ms(1);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_ms(100);

}

voidlcd_str(unsigned char* dis,unsigned char N,unsigned char t,unsigned  char st)

{

        unsigned char i=0;

        for(i=0;i<N;i++)

        {

             lcd_pos(64*t+i+st);

              lcd_wdat(*(dis+i));

              Delay_ms(1);

        }

}

voidlcd_string(bit bRow, unsigned char btColumn, unsigned char *pData)

{

   while (*pData != '\0')

   {

         if (bRow)

         {

              lcd_wcmd(0xc0 + btColumn);//显示在第1

         }

         else

         {

               lcd_wcmd(0x80 + btColumn);  //显示在第0

         }

         lcd_wdat(*(pData++));          //要显示的数据

         btColumn++;                  //列数加一

         Delay_ms(1);

   }

}

voiddelay1(int );

voidlcd_wcmd(unsigned char );

voidlcd_pos(unsigned char );

voidlcd_wdat(unsigned char );

voidlcd_init();

voidlcd_str(unsigned char* dis,unsigned char N,unsigned char t,unsigned  char st);

voidDelay_ms(int ms);

voidlcd_string(bit bRow, unsigned char btColumn, unsigned char *pData);

/****************************************************************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h"

#defineuint unsigned int

#defineuchar unsigned char

/******数模转换器接口定义********/

sbitclk=P3^1;

sbitcs=P3^0;

sbitdin=P3^2;

// 粗调参数

uintcode vol[10]={0,145,250,315,365,430,465,492,508,549};//

// 细调参数

uintcode small_vol[52]={0,30,56,95,120,145,168,183,203,230,250,270,288,300,307,

315,325,335,349,359,365,385,400,410,423,430,438,443,449,452,465,468,472,476,486,492,

495,498,501,504,508,516,524,532,540,549};//

sbitadd=P1^0;           // 增加按键

sbitsub=P1^1;           // 减小按键

sbitk0=P1^2;             // 模式按键

unsignedint vol_n=0;   //对应数组中的位置

unsignedchar mode=0;  //模式变量

voiddelay();

voidDAconver(uint DAValue);    //数模转换器

/******************************************************

函数名称:delayms

输入参数:t

函数说明:延时t毫秒

*******************************************************/

voiddelayms(uint t)

{

  uint i,j;

  for(i=0;i<t;i++)

    for(j=0;j<100;j++);

}

/******************************************************

函数名称:scan

输入参数:无

函数说明:键盘扫描函数

*******************************************************/

voidscan()

{

     uint t=0;

        if(k0==0)     //模式切换键按下

        {

         delayms(20);

         if(k0==0)

         {

             if(mode==0)

               {

                    mode=1;

                       lcd_pos(15);

                       lcd_wdat('B');  // 模式字符

               }

               else

               {

                    mode=0;

                       lcd_pos(15);

                       lcd_wdat('A');

               }

               vol_n=0;//

               delayms(800);

         }

        }

     if(add==0)         //增加按键按下

       {

        delayms(20);

        if(add==0)

         {

          if(mode==0)       //粗调模式,总共有10种情况

              {

                if(vol_n<9) vol_n=vol_n+1;

              }

              else           //细调模式

              {

              if(vol_n<45) vol_n=vol_n+1;

              }

         }

         delayms(800);

       }

       else if(sub==0)

       {

        delayms(20);

        if(sub==0)

         {

                     if(vol_n>0)vol_n=vol_n-1;

         }

         delayms(800);

    }                //显示的功能

    if(mode==0)

       {

         t=50+vol_n*50;

       }

       else

      {

        t=50+10*vol_n;

       }

      lcd_pos(4);

        lcd_wdat(t/100+48);

        lcd_pos(5);

        lcd_wdat('.');

        lcd_pos(6);

        lcd_wdat(t%100/10+48);

        lcd_pos(7);

        lcd_wdat(t%10+48);

        lcd_pos(8);

        lcd_wdat('V');

}

/******************************************************

函数名称:main

输入参数:无

函数说明:系统主函数

*******************************************************/

voidmain()

{vol_n=0; lcd_init();  // 液晶初始化

lcd_string(0,4,"Welcome");

lcd_string(1,0,"fengzhengliang");

delayms(2000);

lcd_wcmd(0x01);

delayms(100);

lcd_string(0,0,"VPP:0.5V");

lcd_pos(15);

lcd_wdat('A');

while(1)

       {

         scan();

         if(mode==0)

         {

            DAconver(vol[vol_n]);

         }

         else

         {

            DAconver(small_vol[vol_n]);  //不断地输出数据

         }

         delayms(500);

       }

}

/******************************************************

函数名称:delay

输入参数:无

函数说明:延时10us左右

*******************************************************/

voiddelay()

{

   char i = 5;

   while(i--);

}

/******************************************************

函数名称:DAconver

输入参数:无

函数说明:这个是用了12个时钟的驱动,根据PDF的数据格式,十位数据在12位的前面,后面两位没有用,所以要先把16位数据DAValue先左移6位,使到剩下的十位是有效数据

*******************************************************/

voidDAconver(uint DAValue)

{

      uchar i;

      DAValue <<= 6;

      cs = 0;

      clk = 0;

      for(i = 0; i < 12; i++) //内输入的是10DA数据,后两个时钟周期为填充字节

      {

          din = (bit)(DAValue &0x8000);

          clk = 1;

          DAValue <<= 1;

          clk = 0;

      }

      cs = 1;           // CS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只有在CLK为低的时候才有效

      clk = 0;

}

楼主:
唉 。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没有宏定义。目前看来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A:
delay错了吧 这个函数

网友B:
不知道是你打字打错的,还是你的程序就是这样错的,许多“关键字”之间没有留出空格。如:“voidDelay_ms(int ms)”, 应该是:“void Delay_ms(int 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