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907烙铁发热芯到底能用多久

楼主(2015-07-30):
自己有个恒温焊台,但不方便携带,所以淘了一个黄花907,一般也就是在外面用用,用的特少,约估计累计使用时间还不到20个小时,还是断断续续的用,结果烙铁的发热芯就烧断了,拆开看了一下里面的发热丝断了,不好接线,所以仍掉了,新的发热丝阻值为920欧姆。黄花的发热芯还有待改进。

暴力破解后的图片

暴力破解后的图片

网友A:
通过调压降压给烙铁供电,就可以大大增加烙铁的寿命了,并且还可以增加烙铁头的寿命。

楼主:
调压就意味着要牺牲便携,线性降压,会在降压元件上产生功耗,效率也低,开关电源会造成不方便携带,936A的发热芯,工作电压24V,功率60W,电流有2A多,寿命也很长,而黄花907工作在220VAC下,功率也是60W,所以电流要比936的小多了,还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B(2018-04-13):
买到假的吧?我的用两年了,总计使用时间超过500小时,备用芯都发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到假的吧?我的用两年了,总计使用时间超过500小时,备用芯都发霉了。

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买到假的吧?我的用两年了,总计使用时间超过500小时,备用芯都发霉了。

厉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调压就意味着要牺牲便携,线性降压,会在降压元件上产生功耗,效率也低,开关电源会造成不方便携带,936A的 ...

不只是设计问题。高压工作发热丝会比较细,容易烧断;低压工作发热丝粗,寿命会长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只是设计问题。高压工作发热丝会比较细,容易烧断;低压工作发热丝粗,寿命会长很多。

是的,我的黄花907也用了几年,也没坏。

网友G(2018-07-13):
现在的智能烙铁很多,也有很便携的

网友H:
我那烙铁头都生锈了,现在还能用,平时还有个不良习惯,就是那烙铁往烙铁架上敲

网友I:
黄花内热的确不耐用。但外热就很耐用了,我中学就买过一把黄花905外热的。一直用到工作了都没烧。最后坏在固定烙铁头的螺丝锈死,以及手柄固定点焊脱了

网友J:
外热的特别耐用,12年在路边摊上两元钱一把,买了十块钱的,到现在还有两个新的呢,我都用烦了,看到你们晒各种工具,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而且烙铁头特别不好用,自己买了三米多的的紫铜。

网友K(2018-08-19):
能调温度的绝对比不能调温的好

网友L(2018-09-21):
我的907估计有3年了,有时忘记关掉,一整夜开着,累计时间上前小时,绕铁头都生锈了,到现在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M:
换个好点的焊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N(2019-02-06):
的确不耐用。

网友O(2019-09-03):
我买了一个907用不了几次就炸响了吓死人,质量真的是太差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我买了一个907用不了几次就炸响了吓死人,质量真的是太差了!

不是假货吧?

网友Q(2020-02-23):
我的用了几年才坏一次,没有你说的那么脆弱。

网友R(2020-08-02):
我的已经用了好多年了买的配件还没有用上

网友S:
我的黄花907可调温,用了5年了,至今还没坏,同时买的发热芯一直没机会换,根据我的经验,电铬铁芯最怕碰撞,跌落。

网友T(2023-06-14):
没那么娇贵吧?我的用好几年了还在用

网友U:
907很好用!烙铁芯我买10块钱以上的,好的用1000小时没问题!你查查温控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V(2023-10-22):
有手柄带温控的,可价格感应,就是烙铁放烙铁架时保持100℃,拿起时快速的升温至指定温度,这样就寿命长了;
不过现在都是烙铁台多,低压发热丝耐用的多,高压的太细,不耐操

网友W:
很久很久。我的三把黄花都用了好几年了,有时忘了拔,连烧一夜也没问题啊。

网友X:
907很好用一直在用业余频度不高,尖头刀头根据需要换,发热芯有备用六年来一直吃灰。
假货或不爱惜都会减损寿命,假货多数从价格就可以看出来,不爱惜主要表现是这东东怕敲打。

网友Y:
俺的907也得用了6、7年了,便携带、可调温质量还是不错的,不过黄花的烙铁这几年假货确实很多,买的时候真得小心不能图便宜。

网友Z:
我也用了2年多了还在用,不过烙铁头换了多次和烙铁头固定的套管换了一次。

网友Z:
有可能买到假货或者当地的电压偏高。

网友AA(2023-12-25):
确实,很多地方电压偏高。基本都是237v以上!

网友AB:
我的黄花907H用了好多年了。前几天退休了。才刚刚换的加热芯。总体感觉质量很好。就是加热太慢了。要等几分钟。用了焊台上的芯,发现加热特别快!携带方便是最主要的优点。

网友AC(2024-01-25):
我用可以调温的3927,到现在十几年了,换过一次发热蕊,正常使用中。我认为黄花还是可以的,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坏,这种情况是任何产品都有可能产生的,这与你的使用频度,使用时长等有关。

网友AD(2025-04-06):
我的黄花烙铁至少用了十几年,去年换芯了,轻轻砸开外层陶瓷,找到断点量发热丝,至少1000欧姆,应该是被烧细了,我的习惯是左手随时拧低温档,有时右手腾出食指推一下,降低一点温度

网友AD:
936A的发热芯,工作电压24V,功率60W,电流2A多,黄花907工作电压220V,功率也是60W,电流0.27A,要比936的小多了,所以如果使用同样的发热金属,936的发热丝粗,所以更耐用

网友AE:
千万别以为贵的就好。。。另外一个叫黄花的,地址不一样。。假的很,基本都是烂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