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乱码啊 急~~~~~

楼主(2015-07-3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把中文换成英文试试

网友A:
还有0XC0你都没有赋变量,你可以让P0=0XC0;

网友B:
你把数码的“数”字去掉试一试。或者换成其他字试试。“庚”、“电”、“数”等等一些字容易出现这状况。

网友C:
KEIL字库内没有该字的编码就会出现乱码,

网友D:
keil 对中文支持不太好,文件名不要用中文。
我遇到过,不影响使用

网友E:
你把0XC0赋给什么?

网友F:
主程序进入大循环,把0XC0,付给IO口,稍加延时就OK ,会显示0x0c是共阳数码管0的段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中文换成英文试试

可以了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0XC0你都没有赋变量,你可以让P0=0XC0;

我知道了   我是特意写错的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数码的“数”字去掉试一试。或者换成其他字试试。“庚”、“电”、“数”等等一些字容易出现这状况。

哦哦  原来如此  厉害

网友G:
把文件名和路径都改成英文就行了

网友H:
起名最好用英文   中文会乱码

网友I:
=0xc0;  这半成品的语句还不报错??????才怪

网友J:
在你的程序中,你没有定义数码管的引脚 !你的图片说明在等于号附近缺少引脚。建议看关于数码管的原理图,然后定义引脚》

网友K:
最好是全英文的路径

网友L:
0XC0你都没有赋变量,你可以让P0=0XC0;

网友M:
对应好每一段没有啊

网友N:
用keil5版本就好了,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