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路摇摇棒制作资料下载

楼主(2015-07-31):
32路摇摇棒制作。
所有制作资料打包下载:

以下是部分源程序预览:
/****************************************************************************************
/*硬件制作:07电气工程 张国荣
/*软件调试:07电气工程 付春平
/*描    述: 摇摇棒程序,通过滚珠开关检测周期,摇动时间自适应,图像始终保持在中间。开机后每摇晃10次切换下一组字模
/* 按了一下按键后变成了手动切换,直到回到第一组字的时候再自动切换
如有问可直接加我QQ:77554971
技术交流群:120069344
套件出售
详细制作在里面了!
最后祝各位制作成功!学习进步!
/*****************************************************************************************/
#include <STC11F60XE.h>
/*********外部接口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out P1        //数据输出端口
sbit led1=P3^0;        //第1组LED
sbit led2=P3^1;        //第2组LED
sbit led3=P3^3;        //第3组LED
sbit led4=P3^4;        //第4组LED
sbit key1=P3^5;         //按键输入
sbit p3_2=P3^2;
uchar KY,num;      //KY作用在后面说明
uchar BUFF;                                   //缓存
/*********全局变量定义**********/
unsigned long int TimeCount=0;
unsigned int         DelayN=80,                //延时临时计数
                                DelayTime=80;        //每次延时的周期个数
unsigned char key,keyy;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void DelayMs(void);
/*******************************************/

unsigned char code text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7,0x00,0xB7,0xBB,0xB7,0xBB,0xB3,0xBB,0xB4,0xBB,0xB5,0xBB,0xB7,0xBB,0xB7,0xBB,0xB7,0xBB,0x07,0x00,0xFF,0xFF,0xFF,0xFF,0xFF,0xFF,/*"自",1*/

0xBF,0xBF,0xBE,0xDF,0x39,0xE0,0xFF,0xDF,0xEF,0xBF,0xEF,0xBF,0x6D,0xB0,0x6D,0xB7,0x6D,0xB7,0x01,0xB7,0x6E,0xB7,0x6E,0xB7,0x6E,0xB0,0xEF,0xBF,0xEF,0xBF,0xFF,0xFF,/*"适",2*/

0xFF,0xBF,0xFF,0xC7,0x03,0xF8,0xBB,0xDF,0x7B,0xDF,0xFB,0xD0,0xEB,0xDB,0xDA,0xDF,0x39,0xDC,0x7B,0xCF,0xFB,0xD3,0xFB,0xDC,0x1B,0xDF,0xBB,0xDF,0xFF,0xDF,0xFF,0xFF,/*"应",3*/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4*/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5*/

0xEF,0xFB,0xEF,0xBB,0xEF,0x7D,0x00,0x80,0x6F,0xFF,0xAF,0xFD,0x75,0x05,0x8D,0xBD,0xB9,0xBD,0xA5,0xBD,0x3D,0x80,0x9E,0xBD,0xAE,0xBD,0xB6,0xBD,0xFF,0x05,0xFF,0xFF,/*"摇",6*/

0xEF,0xFB,0xEF,0xBB,0xEF,0x7D,0x00,0x80,0x6F,0xFF,0xAF,0xFD,0x75,0x05,0x8D,0xBD,0xB9,0xBD,0xA5,0xBD,0x3D,0x80,0x9E,0xBD,0xAE,0xBD,0xB6,0xBD,0xFF,0x05,0xFF,0xFF,/*"摇",7*/

0xEF,0xFC,0x2F,0xFF,0x00,0x00,0xAF,0xFF,0x6F,0xFD,0xBB,0xF5,0xAB,0xF6,0x2B,0xF5,0x8B,0xF5,0xA0,0x00,0x2B,0xF5,0xAB,0xF4,0xAB,0xF6,0xBB,0xF5,0xBF,0xFD,0xFF,0xFF,/*"棒",8*/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9*/

};

unsigned char code text1[]={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1*/

0xF7,0xFD,0xF7,0xFE,0x76,0xFF,0x31,0x00,0x57,0xFF,0xE7,0x7C,0xFF,0xBF,0x01,0xCF,0x7D,0xF0,0x7D,0xFF,0x7D,0xFF,0x7D,0x80,0x01,0x7F,0xFF,0x7F,0xFF,0x0F,0xFF,0xFF,/*"祝",2*/

0x7F,0xFF,0xBF,0xFF,0x0F,0x80,0xD3,0xFF,0xBC,0xEF,0xDF,0xF3,0x67,0xFC,0xF0,0xDE,0xF5,0xBF,0x17,0xC0,0xF7,0xFF,0x77,0xFF,0xD7,0xFC,0xE3,0xE3,0xF7,0xF7,0xFF,0xFF,/*"你",3*/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4*/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5*/

0xFF,0xFF,0xBF,0x7F,0xBD,0xBF,0xBD,0xDF,0xBD,0xEF,0xBD,0xF7,0xBD,0xF9,0x01,0xFE,0xBD,0xFD,0xBD,0xFB,0xBD,0xF7,0xBD,0xEF,0xBD,0xCF,0xBD,0x9F,0xBF,0xDF,0xFF,0xFF,/*"天",6*/

0xFF,0xFF,0xBF,0x7F,0xBD,0xBF,0xBD,0xDF,0xBD,0xEF,0xBD,0xF7,0xBD,0xF9,0x01,0xFE,0xBD,0xFD,0xBD,0xFB,0xBD,0xF7,0xBD,0xEF,0xBD,0xCF,0xBD,0x9F,0xBF,0xDF,0xFF,0xFF,/*"天",7*/

0xBF,0xFF,0xBD,0xBF,0xBD,0xDF,0xBD,0xEF,0xBD,0xF3,0x01,0xFC,0xBD,0xFF,0xBD,0xFF,0xBD,0xFF,0xBD,0xFF,0x01,0x80,0xBD,0xFF,0xBD,0xFF,0xBD,0xFF,0xBD,0xFF,0xFF,0xFF,/*"开",8*/

0xFF,0xFB,0x7F,0xFC,0xFF,0xFF,0xFF,0xFF,0x0F,0xC0,0xFF,0xBF,0xFE,0xBF,0xFD,0xBF,0xE3,0xBF,0xF7,0xBF,0xFF,0xBF,0xBF,0x87,0x7F,0xFF,0xFF,0xF8,0xFF,0xFD,0xFF,0xFF,/*"心",9*/

};
unsigned char code text2[]={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9,0xFF,0xFF,0x9F,0xF9,0xFF,0xFF,0x9F,0xF9,0xFF,0xFF,0x9F,0x01,0x00,0x00,0x80,0x01,0x00,0x00,0x80,0xF9,0xFF,0xFF,0x9F,
0xF9,0xFF,0xFF,0x9F,0xF9,0xFF,0xFF,0x9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87,0xFF,0xFF,0xFF,0x01,0xFE,0xFF,
0x7F,0x00,0xF8,0xFF,0x3F,0x00,0xF0,0xFF,0x1F,0x00,0xE0,0xFF,0x0F,0x00,0xC0,0xFF,0x07,0x00,0x80,0xFF,0x03,0x00,0x00,0xFF,0x03,0x00,0x00,0xFF,0x03,0x00,0x00,0xFE,
0x03,0x00,0x00,0xFC,0x03,0x00,0x00,0xF8,0x07,0x00,0x00,0xF0,0x0F,0x00,0x00,0xE0,0x1F,0x00,0x00,0xE0,0x3F,0x00,0x00,0xC0,0x3F,0x00,0x00,0x80,0x1F,0x00,0x00,0xC0,
...

};
/***********n(us)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s(uint N)
{
uint x;
for(x=0; x<=N;x++);
}
/******************************************/
void main()
{
        AUXR=0x80;
        CLK_DIV=1;
        EX0=1;        //开放外部中断0
        IT0=1;        //中断0为边沿触发方式
        IP=0x02;        //设置中断优先级
        TMOD=0x02;        //定时器0方式2,8位重装载
        TH0=0x80;        //设定定时器初值
        TL0=0x80;
        KY=0;
        EA=1;        //开放中断
        ET0=1;        //开放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开始计时*/
        key=0;        //初始化显示第一组文字
        keyy=0;
        P1M0=0x55;        //0101 0101        /P1.0  P1 .2 P1.4 P1.6推挽输出
    P1M1=0xAA;

        while(1){//等待中断

        if(key1==0){        //有键按下
         DelayUs(50);
         if(key1==0){
                key++;                                //更换下一幅图片
                if(key>2) key=0;        //图片循环显示 根据显示的组数来定义 这里有9组 所以就要keyy>9
                while(key1==0);                //等待按键释放
                }
                }
        if(num>10) //每中断10次切换
                {
                keyy++;
                num=0;
                }
        if(keyy>2)keyy=0;        //图片循环显示 根据显示的组数来定义 这里有9组 所以就要keyy>9
        }
}

/*********文字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lay_word(unsigned char code *text)
{
   unsigned        char i,j=2;                        //j为图片起始位置 3 为第3个开始是图片 如果要显示高时32的大字 也属于图片格式
    DelayUs(6400);

        for(i=0;i<64;i++)
        {

        P3M0=0x00;                        //0000 0000        //P3.0推挽输出 P3 .1 P3.3 P3.4输入高阻
            P3M1=0x1B;
                if((key>=j)||(keyy>=j))
                BUFF=(*(text+i*4+3));
                else
                BUFF=(*(text+128+i*2+1));
                led4=0;
                P1=~BUFF>>1;
                P3M0=0x10;                        //0001 0000        //P3.4推挽输出 P3 .0 P3.3 P3.1输入高阻
            P3M1=0x0B;          //0000 1011
                 delay(1);
                P3M0=0x00;                        //0000 0000        //P3.0推挽输出 P3 .1 P3.3 P3.4输入高阻
            P3M1=0x1B;                         //0001 1011
                led4=1;
             P1=BUFF;             //01010101  1357
                P3M0=0x10;                        //0001 0000        //P3.4推挽输出 P3 .0 P3.3 P3.1输入高阻
            P3M1=0x0B;          //0000 1011
                 delay(1);
                P3M0=0x00;                        //0000 0000        //P3.0推挽输出 P3 .1 P3.3 P3.4输入高阻
            P3M1=0x1B;                         //0001 1011
                if((key>=j)||(keyy>=j))
                BUFF=(*(text+i*4+2));
                else
                BUFF=(*(text+128+i*2));
                led3=0;
                P1=~BUFF>>1;
                P3M0=0x08;                        //0000 1000        //P3.3推挽输出 P3 .0 P3.1 P3.4输入高阻
            P3M1=0x13;          //0001 0011
                delay(1);
                P3M0=0x00;                        //0000 0000        //P3.0推挽输出 P3 .1 P3.3 P3.4输入高阻
            P3M1=0x1B;                         //0001 1011
                led3=1;
             P1=BUFF;             //01010101  1357
                P3M0=0x08;                        //0000 1000        //P3.3推挽输出 P3 .0 P3.1 P3.4输入高阻
            P3M1=0x13;          //0001 0011
                 delay(1);
                P3M0=0x00;                        //0000 0000        //P3.0推挽输出 P3 .1 P3.3 P3.4输入高阻
            P3M1=0x1B;
                if((key>=j)||(keyy>=j))
                BUFF=(*(text+i*4+1));
                else
                BUFF=(*(text+i*2+1));
                led2=0;
            P1=~BUFF>>1;
                P3M0=0x02;                        //0000 0010        //P3.1推挽输出 P3 .0 P3.3 P3.4输入高阻
            P3M1=0x19;                        //0001 1001
                delay(1);
                P3M0=0x00;                        //0000 0000        //P3.0推挽输出 P3 .1 P3.3 P3.4输入高阻
            P3M1=0x1B;                         //0001 1011
                led2=1;
             P1=BUFF;            //01010101  1357
                P3M0=0x02;                        //0000 0010        //P3.1推挽输出 P3 .0 P3.3 P3.4输入高阻
            P3M1=0x19;                        //0001 1001
                 delay(1);
                P3M0=0x00;                        //0000 0000        //P3.0推挽输出 P3 .1 P3.3 P3.4输入高阻
            P3M1=0x1B;                         //0001
                if((key>=j)||(keyy>=j))
                BUFF=(*(text+i*4));
                else
                BUFF=(*(text+i*2));
                led1=0;
                P1=~BUFF>>1;
                P3M0=0x01;                        //0000 0001        //P3.0推挽输出 P3 .1 P3.3 P3.4输入高阻
            P3M1=0x1A;                         //0001 1010
                delay(1);
            P3M0=0x00;                        //0000 0000        //P3.0推挽输出 P3 .1 P3.3 P3.4输入高阻
            P3M1=0x1B;                         //0001 1011
                led1=1;
             P1=BUFF;            //01010101  1357
                P3M0=0x01;                        //0000 0001        //P3.0推挽输出 P3 .1 P3.3 P3.4输入高阻
            P3M1=0x1A;                         //0001 1010
                 delay(1);

} }
/*********显示内容选择子程序**********/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t)
{        keyy=0;
        switch (t){                //通过按键选择显示内容
                case 0:        {display_word(text0);}break;
                case 1:        {display_word(text1);}break;
                case 2:        {display_word(text2);}break;
//                case 3:        {display_word(text3);}break;
//                case 4:        {display_word(text4);}break;
//                case 5:        {display_word(text5);}break;
//                case 6:        {display_word(text6);}break;
//                case 7:        {display_word(text7);}break;
        //        case 8:        {display_word(text8);}break;
        //        case 9:        {display_word(text9);}break;
        //        case 10:{display_word(text10);}break;
                //default:{display_word(text1);}

                }}
/*****************************************/
void display1(unsigned char y)
{
        switch (y){                //通过按键选择显示内容
                case 0:        {display_word(text0);}break;
                case 1:        {display_word(text1);}break;
                case 2:        {display_word(text2);}break;
//                case 3:        {display_word(text3);}break;
//                case 4:        {display_word(text4);}break;
//                case 5:        {display_word(text5);}break;
//                case 6:        {display_word(text6);}break;
//                case 7:        {display_word(text7);}break;
        //        case 8:        {display_word(text8);}break;
        //        case 9:        {display_word(text9);}break;
        //        case 10:{display_word(text10);}break;
                }
                }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for(;n>0;n--){
                DelayN=DelayTime;
                while (DelayN);
        }
}
/*********中断子程序**********/
void int0() interrupt 0        //使用外部中断0
{
KY=~KY;
if(KY==0)
{
        DelayTime=TimeCount/1580;
        TimeCount=0;        //延时周期计数清零
        if(key==0)
        {
         num++;
         display1(keyy);        //根据按键选择循环显示文字
        }
        else
        {
        display(key);        //根据按键选择循环显示文字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子程序
{
        TimeCount++;
        if (DelayN!=0)
        DelayN--;
}

网友A(2016-12-13):
谢谢楼主的分享,正需要,谢谢

网友B(2019-08-07):
资料很全,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