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是这样的

楼主(2015-07-31):
今天花了我一整天在检查一个电路哇,就是液晶显示的一个,怎么都检查不出错误,电路检查一遍遍又一遍啊,我一步一步的调电压,上天不负有心人,原来是这样的错误。液晶只有在上电的时候才能被启动。就是整个电路要先断掉,然后上电才能让液晶显示数字。靠,为此我已烧坏一个液晶。吐槽吐槽。唉。。。。。。。

为此我还发现啊液晶显示数字时,它的电压一直在跳变唉,好像有点像是震荡的一样,好奇怪。

网友A:
液晶显示的时候 IO的状态在快速变化  表现就是电压在波动  这是正常的。你的液晶坏了 我觉得可能有别的因素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显示的时候 IO的状态在快速变化  表现就是电压在波动  这是正常的。你的液晶坏了 我觉得可能有别的因素 ...

是的,当时电源插反了,然后就坏了。人为失误的

网友B:
很好的学习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