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5-08-01):
//***************************************************************************************
//  MSP430 Blink the LED Demo - Software Toggle P1.0
//
//  Description; Toggle P1.0 by xor'ing P1.0 inside of a software loop.
//  ACLK = n/a,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                MSP430x5xx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P1.0|-->LED
//
//  J. Stevenson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July 2011
//  Built with Code Composer Studio v5
//***************************************************************************************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看门狗使用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for(;;)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 volatile to prevent optimization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这句是什么意思?

                i = 10000;                                        // SW Delay
                do i--;
                while(i != 0);
        }

        return 0;
}

网友A(2015-11-15):
1. 程序开始的时候一般是先停止看门狗;2. P1OUT ^= 0x01,这句的意思是控制P1.0输出电平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