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做好的4X4X4光立方,只要你有元件就能搞

楼主:
闲着无聊做个小一点的光立方,本来一天就搞完的东西,后来发现灯亮不了,结果是芯片用成了8051的,这玩意驱动能力太差了(输出电流小),点不亮灯,实现不了程序,现改用STC12系列的就解决了,下面会有步骤和程序,帮你在学习单片机之余有一些小小的成就感

网友A(2015-08-01):
前面几层是空的,当时我发图片了,但是发不上来,导致一些空白楼层,没法删除,想看帖子请往下

网友A:
我用的是双色LED,也可以采用单色或者三色,一个STC芯片有四个io口,可以用三个io口做正极,用剩下的io口做负极(也可反过来做)
我上传的文件程序可以直接抄,而制作光立方则不需要那么麻烦,只要一个9*15,其实用不了这么大的一个单片板,按原理图连好线,加上一个STC芯片就OK了,程序你可以借助自己的单片机烧进去,直接给光立方供电就行了(VCC,GND连接就行了

网友A:
有几点需要提示大家,不必按照文件里面的那些东西来,因为那些元件是按照那个PCB图来的,你看我的图片,把原理图左上角那一部分省掉了,因为他只是加了边角的四盏灯,我们直接借助普通板,然后跳线即可,简单焊接就能完成。还有要提示的是,我图上芯片边上焊了4个排针,实际只需两个,40脚和20脚的VCC和GND端就行了,用来供电。
芯片下面有一个12MHz晶振并联两个电容,分别接在18,19脚,这一小部分组成了单片机的时序部分,这是必不可少的,晶振通电振荡(有规律(周期性)振荡,这一点详见《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八章,正弦波的产生里面提到的第三种方式,利用石英晶体的振荡来产生正弦波),单片机会跟着这个周期,一条条的执行指令,没这玩意就不行。
我再捋一下步骤:40品圆形排母,按文件里面提到的处理,并焊接在板上,按照原理图,合理布局。在这之后你可以在一边,跟我图上位置差不多,安上一个IC座(芯片底座),这当然是为方便考虑,因为你想换程序了可以把这芯片拔下来,往你的单片机上插,然后烧进去程序就行了,当然你也可以跟我的图上一样,芯片周围的11,12引脚焊上排针,那么自己借助转串口模块,把程序直接烧进去,这也行。然后从反面把排母连接到ic座指定的位置上,最后焊接上等就行了灯的焊法,文件里面有。
切记:18,19脚连上晶振和电容(直插的就行)
          芯片最好用STC12C5A60S2,也就是STC12系列的,这系列驱动电流大,不然带不动LED灯,这点可以查找《关于51单片机io引脚驱动能力》,这点新手常常遇不到,只有到实际操作时才会遇到,多加注意即可

网友B(2016-10-01):
可以,做的很好

网友C(2016-11-27):
你好,可以给我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D:
正在做单色的,做好之后再尝试一下双色的光立方

网友E(2017-01-09):
期待自己也做一个

网友F(2017-02-13):
大的小的一直在看最好是能完整点弄做出来搞清楚一个其余的那就迎刃而解

网友G(2017-12-27):
正在做一个双色的,中间遇到点问题,还没来得及处理

网友H:
很好,很强大。。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I(2018-01-26):
想做个888的光立方

网友J(2018-11-27):
引用 网友A:
有几点需要提示大家,不必按照文件里面的那些东西来,因为那些元件是按照那个PCB图来的,你看我的图片,把 ...

可以发一下你焊电路板时的过程吗,我不懂怎么走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