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搞几天了,晕了......GSM模块

楼主(2015-08-02):
有方M590E GSM模块,用STC12C5A60S2 可以串口通信, 一切正常...用STC15W204S与模块就不行,模块与串口助手可以通信,STC15W204S与串口助手也可以通信,波特率都设置成38400,何解?
#include <stc15w204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void UartInit(void)                //384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B8;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
         for(;time>0;time--)
                 {        i=1500;
                while(i--);
                }
}
void main(void)
{
        UartInit();
        TI=1;
        printf("ATD1****16235;\n");
        delay(15000);
        printf("ATH\n");
        delay(10000);
        printf("ATD>3;\n");  //前面的电话号码在卡的电话薄第3位
        delay(15000);
        printf("ATH\n");
        while(1);
}

楼主:
难道是内部晶振的问题?????

网友A:
内部晶振的问题

网友B:
单片机波特率不对吧。

网友C:
STC15W204S 串口定时器和STC12C5A60S2不一样。需要另外配置。

网友D:
你是准备做什么的啊

网友D:
这是干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