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程序问:while(dt); 写着AD未转换结束则等待。程序一直停在这怎么办

楼主(2015-08-02):
u32 hx711()
{
u32 count;
u8 z;
sck=0;
count = 0;
while(dt);
p20=0;            //标志位,不亮
for(z=0;z<24;z++)
{
  sck=1;
  count<<=1;
  sck=0;
  if(dt)
   count++;
}
sck=1;
count^=0x800000;
sck=0;
return(count);
}
问:while(dt);  写着AD未转换结束则等待。程序一直停在这怎么办

楼主:
三线压力传感器怎么连接

网友A(2016-12-20):
这个问题你解决了么?

网友B(2018-01-0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