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历程序

楼主(2015-08-02):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5;  //0输入指令,1输入数据
sbit rw=P2^6;  //0读,1写
sbit en=P2^7;  //使能
sbit psb=P2^4;

uchar hour=13;
uchar min=40;
uchar sec=10;
uchar flag=0;
uchar count=0;
uchar num=0;
uchar i=6;
uchar nian=2015;
uchar mon=8;
uchar ri=2;

sbit fun=P1^3;
sbit ok=P1^4;
sbit inc=P1^5;
sbit dec=P1^6;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sbit gz1=P3^2;
sbit gz2=P3^3;
sbit gz3=P3^4;
sbit fuwei=P3^5;

sbit rst=P1^0;                  //复位
sbit io=P1^1;                 //数据
sbit sclk=P1^2;      //时钟
uchar rehour,remin,resec,rehour1,remin1,resec1,rehour4,remin4,resec4,
       rehour2,remin2,resec2,rehour3,remin3,resec3,num1,num2,num3,num4,num5,
           num6, rehour5,remin5,resec5,rehour6,remin6,resec6,hour8;

uchar sum,flag1=0,flag2,flag3,sum1,sum2;
/************延时*********/
void delay(uint i)
{
   uint j;
   for(;i>0;i--)
     for(j=0;j<125;j++);
}

/**********ds1302*********/
void write_ds1302_byte(uchar temp)//写字节
{
   uint i;
   for(i=0;i<8;i++)
     {
           sclk=0;
           io=temp&0x01;
           temp>>=1;
           sclk=1;
         }
}
/*uchar read_ds1302_byte() //读字节
{
   uchar i,byte,t;
   for(i=0;i<8;i++)
     {
           byte>>=1;
           t=io;
           byte|=t<<7;
           sclk=1;
           sclk=0;
         }
         return  byte/16*10+byte%16;
}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ress,uchar dat)        //写数据
{
   rst=0;
   sclk=0;
   rst=1;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write_ds1302_byte(dat);
   sclk=1;
   rst=0;
}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ress)   //读数据
{
   uchar i,temp=0x00;
   rst=0;
   sclk=0;
   rst=1;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for(i=0;i<8;i++)
   {
     temp>>=1;
         sclk=0;
         if(io)
         temp=temp|0x80;
         sclk=1;
   }
   rst=0;
   io=0;
   return temp;
}

/*********lcd***********/
void check_busy(void)
{
  rw=1;
  rs=0;
  en=1;
  //while(P2&0x80);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
{
  check_busy();
  rw=0;
  rs=0;
  P0=com;
  en=1;
  delay(1);
  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写数据
{
  check_busy();
  rw=0;
  rs=1;
  P0=dat;
  en=1;
  delay(1);
  en=0;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tmp;
  x&=0x0f;
  y&=0x03;
  tmp=x;
  if(y==0)
  tmp|=0x80;
  if(y==1)
  tmp|=0x90;
  if(y==2)
  tmp|=0x88;
  if(y==3)
  tmp|=0x98;
  write_com(tmp);
}

void write_lcd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lcd_pos(x,y);
  lcd_pos(x,y);
  while(*s!='\0')
    {
          write_dat(*s);
          s++;
          delay(1);

        }
}

void lcd_rst(void)
{
  psb=1;
  write_com(0x30);         //基本指令
  check_busy();                //检查忙的状态
  write_com(0x01); //清屏
  delay(5);
  write_com(0x06);
  delay(5);
  write_com(0x0c);//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

void updat_time(void)
{
lcd_pos(5,0);write_dat(0x30+(mon/10));write_dat(0x30+(mon%10));
lcd_pos(7,0);write_dat(0x30+(ri/10));write_dat(0x30+(ri%10));
lcd_pos(0,0);write_dat(0x30+(hour/10));write_dat(0x30+(hour%10));
lcd_pos(1,0);write_dat(':');write_dat(0x30+(min/10));
lcd_pos(2,0);;write_dat(0x30+(min%10));write_dat(':');
lcd_pos(3,0);write_dat(0x30+(sec/10));write_dat(0x30+(sec%10));
}

void write_time(void)
{
  write_ds1302(0x8e,0x00);//禁止写保护
  write_ds1302(0x8c,(nian/10)*16+nian%10); //0x84表示月
  write_ds1302(0x88,(mon/10)*16+mon%10); //0x84表示月
  write_ds1302(0x86,(ri/10)*16+ri%10);   //0x82表示天数
  write_ds1302(0x84,(hour/10)*16+hour%10); //0x84表示小时
  write_ds1302(0x82,(min/10)*16+min%10);   //0x82表示分钟
  write_ds1302(0x80,(sec/10)*16+sec%10);
  write_ds1302(0x8e,0x80); //写保护
}

void read_time(void)
{
    nian=(read_ds1302(0x8d)>>4)*10+read_ds1302(0x8d)%16;
    mon=(read_ds1302(0x89)>>4)*10+read_ds1302(0x89)%16;
    ri=(read_ds1302(0x87)>>4)*10+read_ds1302(0x87)%16;
    hour=(read_ds1302(0x85)>>4)*10+read_ds1302(0x85)%16;
    min=(read_ds1302(0x83)>>4)*10+read_ds1302(0x83)%16;
    sec=(read_ds1302(0x81)>>4)*10+read_ds1302(0x81)%16;
        updat_time();
}

void guzhang_time(void)
    {

                   if(gz1==0)
                 {
                    delay(20);
                    if(gz1==0)
                    {
                           while(!gz1);
                       sum++;
                           if(sum==3)
                           sum=1;
                    }
                  if(sum==1)
                   {
                       led1=0;
                       flag1++;
                           lcd_pos(0,1);write_dat(0x30+(flag1/10));write_dat(0x30+(flag1%10));
                           write_lcd_string(1,1,"次");
                           rehour1=(read_ds1302(0x85)>>4)*10+read_ds1302(0x85)%16;
                   remin1=(read_ds1302(0x83)>>4)*10+read_ds1302(0x83)%16;
                   resec1=(read_ds1302(0x81)>>4)*10+read_ds1302(0x81)%16;
                           delay(20);
                           lcd_pos(5,1);write_dat(0x30+(rehour1/10));write_dat(0x30+(rehour1%10));
                           lcd_pos(6,1);write_dat(':');write_dat(0x30+(remin1/10));
                       lcd_pos(7,1);write_dat(0x30+(remin1%10));//write_dat(':');
                           //lcd_pos(6,2);write_dat(0x30+(resec1/10));write_dat(0x30+(resec1%10));
                       //lcd_pos(7,2);
                   }
                  if(sum==2)
                  {
                       led1=1;
                           rehour=(read_ds1302(0x85)>>4)*10+read_ds1302(0x85)%16;
                   remin=(read_ds1302(0x83)>>4)*10+read_ds1302(0x83)%16;
                   resec=(read_ds1302(0x81)>>4)*10+read_ds1302(0x81)%16;
                           delay(10);
                           num1=abs((rehour-rehour1)*60+(remin-remin1));
                           //lcd_pos(0,3);write_dat(0x30+(num1/10));write_dat(0x30+(num1%10));
                           num2+=num1;
                           if(num2==1440)
                           {
                             num2=0;
                             flag1=0;
                           }
                   lcd_pos(2,1);write_dat(':');
                           write_dat(0x30+((num2/1000)%10));
                           write_dat(0x30+((num2/100)%10));
                           write_dat(0x30+((num2/10)%10));
                           write_dat(0x30+(num2%10));
                  }
                 }

                   if(gz2==0)
                 {
                    delay(20);
                    if(gz2==0)
                    {
                           while(!gz2);
                       sum1++;
                           if(sum1==3)
                           sum1=1;
                    }
                  if(sum1==1)
                   {
                       flag2++;
                           lcd_pos(0,2);write_dat(0x30+(flag2/10));write_dat(0x30+(flag2%10));
                           write_lcd_string(1,2,"次");
                           led2=0;
                           rehour2=(read_ds1302(0x85)>>4)*10+read_ds1302(0x85)%16;
                   remin2=(read_ds1302(0x83)>>4)*10+read_ds1302(0x83)%16;
                   resec2=(read_ds1302(0x81)>>4)*10+read_ds1302(0x81)%16;
                           delay(20);
                           lcd_pos(5,2);write_dat(0x30+(rehour2/10));write_dat(0x30+(rehour2%10));
                           lcd_pos(6,2);write_dat(':');write_dat(0x30+(remin2/10));
                       lcd_pos(7,2);write_dat(0x30+(remin2%10));//write_dat(':');
                           //lcd_pos(6,2);write_dat(0x30+(resec1/10));write_dat(0x30+(resec1%10));
                       //lcd_pos(7,2);
                   }
                  if(sum1==2)
                  {
                       led2=1;
                           rehour3=(read_ds1302(0x85)>>4)*10+read_ds1302(0x85)%16;
                   remin3=(read_ds1302(0x83)>>4)*10+read_ds1302(0x83)%16;
                   resec3=(read_ds1302(0x81)>>4)*10+read_ds1302(0x81)%16;
                           delay(10);
                           num3=abs((rehour3-rehour2)*60+(remin3-remin2));
                           //lcd_pos(0,3);write_dat(0x30+(num1/10));write_dat(0x30+(num1%10));
                           num4+=num3;
                           if(num4==1440)
                           {
                             num4=0;
                             flag2=0;
                           }
                   lcd_pos(2,2);write_dat(':');
                           write_dat(0x30+((num4/1000)%10));
                           write_dat(0x30+((num4/100)%10));
                           write_dat(0x30+((num4/10)%10));
                           write_dat(0x30+(num4%10));
                  }
                 }
                 if(gz3==0)
                 {
                    delay(20);
                    if(gz3==0)
                    {
                           while(!gz3);
                       sum2++;
                           if(sum2==3)
                           sum2=1;
                    }
                  if(sum2==1)
                   {
                       flag3++;
                           lcd_pos(0,3);write_dat(0x30+(flag3/10));write_dat(0x30+(flag3%10));
                           write_lcd_string(1,3,"次");
                           led3=0;
                           rehour4=(read_ds1302(0x85)>>4)*10+read_ds1302(0x85)%16;
                   remin4=(read_ds1302(0x83)>>4)*10+read_ds1302(0x83)%16;
                   resec4=(read_ds1302(0x81)>>4)*10+read_ds1302(0x81)%16;
                           delay(20);
                           lcd_pos(5,3);write_dat(0x30+(rehour4/10));write_dat(0x30+(rehour4%10));
                           lcd_pos(6,3);write_dat(':');write_dat(0x30+(remin4/10));
                       lcd_pos(7,3);write_dat(0x30+(remin4%10));//write_dat(':');
                           //lcd_pos(6,2);write_dat(0x30+(resec1/10));write_dat(0x30+(resec1%10));
                       //lcd_pos(7,2);
                   }
                  if(sum2==2)
                  {
                       led3=1;
                           rehour5=(read_ds1302(0x85)>>4)*10+read_ds1302(0x85)%16;
                   remin5=(read_ds1302(0x83)>>4)*10+read_ds1302(0x83)%16;
                   resec5=(read_ds1302(0x81)>>4)*10+read_ds1302(0x81)%16;
                           delay(10);
                           num5=abs((rehour5-rehour4)*60+(remin5-remin4));
                           //lcd_pos(0,3);write_dat(0x30+(num1/10));write_dat(0x30+(num1%10));
                           num6+=num5;
                           if(num6==1440)
                           {
                             num6=0;
                             flag3=0;
                           }
                   lcd_pos(2,3);write_dat(':');
                           write_dat(0x30+((num6/1000)%10));
                           write_dat(0x30+((num6/100)%10));
                           write_dat(0x30+((num6/10)%10));
                           write_dat(0x30+(num6%10));
                  }
                 }
}

void set_time(void)
{
  if(fun==0)
    {
          delay(10);
           if(fun==0)
             {
                   while(!fun)
                    flag=1;
                        num++;
                        if(num==4)
                        num=1;
                 }
        }
        if(flag)
        {
          if(num==1)
            {
                   lcd_pos(0,0);
                   write_com(0x0d);
                   if(inc==0)
                     {
                           delay(10);
                           if(inc==0)
                            {
                                   while(!inc)
                                   hour++;
                                   if(hour==24)
                                   hour=0;
                                   //write_ds1302(0x84,(hour/10)*16+hour%10); //0x84表示小时
                                   //hour8=(read_ds1302(0x85)>>4)*10+read_ds1302(0x85)%16;
                                   //write_time();
                                   //read_time();
                                   //delay(20);
                                   //lcd_pos(0,0);write_dat(0x30+(hour/10));write_dat(0x30+(hour%10));
                                   updat_time();
                                }
                         }
                        if(dec==0)
                     {
                           delay(10);
                           if(dec==0)
                            {
                                   while(!dec)
                                   hour--;
                                   if(min==-1)
                                   hour=23;
                                   write_time();
                                   read_time();
                                   updat_time();
                                }
                         }
                }
     if(num==2)
            {
                   lcd_pos(2,0);
                   write_com(0x0d);
                   if(inc==0)
                     {
                           delay(10);
                           if(inc==0)
                            {
                                   while(!inc)
                                   min++;
                                   if(min==60)
                                   min=0;
                                   write_time();
                                   read_time();
                                   updat_time();
                                }
                         }
                        if(dec==0)
                     {
                           delay(10);
                           if(dec==0)
                            {
                                   while(!dec)
                                   min--;
                                   if(min==-1)
                                   min=59;
                                   write_time();
                                   read_time();
                                   updat_time();
                                }
                         }
                }
                 if(num==3)
            {
                   lcd_pos(4,0);
                   write_com(0x0d);
                   if(inc==0)
                     {
                           delay(10);
                           if(inc==0)
                            {
                                   while(!inc)
                                   sec++;
                                   if(sec==60)
                                   sec=0;
                   write_time();
                                   read_time();
                                   updat_time();
                                }
                         }
                        if(dec==0)
                     {
                           delay(10);
                           if(dec==0)
                            {
                                   while(!dec)
                                   sec--;
                                   if(sec==-1)
                                   sec=59;
                                   write_time();
                                   read_time();
                                   updat_time();
                                }
                         }
                }

        }
        if(ok==0)
        {
          delay(10);
            if(ok==0)
                 {
                   while(!ok)
                   flag=0;
                   num=0;
                   write_com(0x0c);
                   write_time();
                 }
        }
}

void system_init(void)
{
   lcd_rst();
   write_lcd_string(0,1,"系统初始化");
   lcd_pos(5,1); ////////budong    budong
   while(i--)
   {
     write_dat(0x3e);//??????????
         delay(300);
   }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lcd_string(0,1,"欢迎您使用计时器");
   delay(2500);
   write_com(0x01);//清屏
   write_lcd_string(0,0,"13时40");
   write_lcd_string(5,0,"08月01");
}
void main()
{
   read_time();
   system_init();
   write_time();
   while(1)
    {
           set_time();
           if(!flag)
            {
                  read_time();
                  guzhang_tim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