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2a5c60s2中内部AD和DA的用法

楼主(2015-08-03):
求大神

网友A:
STC片内AD程序
/****************************************************
    P2口接4位数码管显示STC12C单片机AD转换电压值,
        测P1 8个口任意一个口转换电压,
    数码管为共阳管

        电压为单片机电压:5v经2个10k电阻分压给单片机vref
                                提供2.5v基准电压
        作者:苏义江
***********************************************/

//#include<12c5a.h>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V;
sfr P1ASF     = 0x9D;     //P1口模数转换功能控制寄存器
sfr ADC_CONTR = 0xBC; //AD转换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转换结果寄存器高位
sfr ADC_RESL  = 0xBE; //AD转换结果寄存器低位
sfr AURX1     = 0xA2;  //AD转换结果存储方式控制位
sfr ADC_CONTER=0xc5;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DATA=0xc6;//ADC转换结果寄存器 高8位
sfr ADC_LOW2  = 0xBE; //ADC转换结果寄存器 低8位

sfr P1M0 =0x91;
sfr P1M1 =0x92;
sbit led =P0^0;
sbit led1=P0^1;
sbit wei =P0^6;
sbit duan=P0^7;
uint  a, b, c, d,temp;
uchar code SMG[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de table1[]={0x04,0x9e,0x22,0x12,0x98,0x11,0x01,0x96,0x00,0x10};
//带小数点字码表//
uchar  code  table[]={0x44,0xde,0x62,0x52,0xd8,0x51,0x41,0xd6,0x40,0x50};
//不带小数点字码表//

void delay(uint z) //延时//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5;y>0;y--);
}
/****获取ADC转换结果*****/
uint ADC()  //设置AD转换口//

{
  ADC_CONTER = ADC_CONTER|0x80;
  ADC_DATA=0x00;
  ADC_CONTER=0xe2;
  ADC_CONTER|=0x08;
        //查询ADC_FLAG位是否置1
   while ((0x10&ADC_CONTER)!=0x10);
//        ADC_CONTER = ADC_CONTER&0xe7;
   ADC_CONTER&=0xE7; //关闭AD 清除转换结束标志
        //单片机电源为5V,求的真实电压值
   AV=256*ADC_DATA/5;//公式换算成电压值//
   return (AV);
}
void main ()
{
        //设置P1.2为 AD 输入口
//         P1M0=0X02 ;
  //   P1M1=0X02;
        //把P1.0配置为ADC输入引脚
//        P1M0=0x01;
//        P1M1=0x00;
        //1111 1111 设置P1口为开漏模式,用来AD采集
         P1M0=0xFF;
         P1M1=0xFF;
         ADC_CONTER|=0x80;//打开ADC电源
           while(1)
           {
                temp=ADC();
                        a=temp/1000;
                        b=(temp-a*1000)/100;
                        c=(temp-a*1000-b*100)/10;
                        d=temp%10;
                        wei=1;
                        P2=0XFE;
                        wei=0;
                        duan=0;
                        duan=1;
                        P2=SMG[a];
                        delay(10);
                           P2=0XFf;

                        wei=1;
                        P2=0XFd;
                        wei=0;
                        duan=0;
                        duan=1;
                        P2=SMG[b];
                        delay(10);
                           P2=0XFf;

                        wei=0;
                        wei=1;
                        P2=0XFb;
                        duan=0;
                        duan=1;
                    P2=SMG[c];
                        delay(10);
                           P2=0XFf;

                        wei=0;
                        wei=1;
                        P2=0XF7;
                        duan=0;
                        duan=1;
                          P2=SMG[d];
                          delay(10);
                          P2=0XFf;

                                if(AV>5.3)
                                led=0;led1=1;
                                if(AV<4.5)
                                led=1;led1=0;
                                if(AV<5.25&&AV>4.55)
                                led=1;led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