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_wdat(t/100+48)加48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8-03):
LCD_wdat(t/100+48)加48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好像是换行  换到下一行的意思

网友B:
完全正确

网友B:
void display(int number,uchar address)
{
        uchar b,c,d,e;
        b= (number / 1000);
        c= (number / 100) % 10;
        d = (number / 10) % 10;
        e = number % 10;

        write_com(0x80 + address);
    write_dat(b + 48);
        write_dat(c + 48);
        write_dat(d + 48);
        write_dat(46);           //小数点的ASCII
        write_dat(e + 48);
        write_dat('C');           //"c"
        write_dat('M');          //"m"

}

楼主:
怎么个换行?就如你的代码一样 write_dat(c+48),是写完c然后换行吗,后面就是写完d换行的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爱的梦扬:
上面的回答都不对

谢谢指教,学习啦。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