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我这个程序有哪些错误?并解答下,谢谢了!

楼主(2015-08-03):
我想用独立按键去控制数码管的显示的时钟,但出了些问题,请大神看看
我使用的单片机板子与郭天祥的板子原理图一样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num1,hao,miao,fen,shi,A,K,C,D,E,F;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char miao,uchar fen,uchar shi)
{
        A=shi/10;
        K=shi%10;
        C=fen/10;
        D=fen%10;
        E=miao/10;
        F=miao%10;

         dula=1;
         P0=table[A];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K];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C];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D];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F];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1);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miao--;
                   if(miao==0)
                          {
                           miao=59;
                           fen--;
                           if(fen==0)
                             {
                                   fen=59;
                                   shi--;
                                   if(shi==0)
                                     shi=23;
                             }
              }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shi=0;fen=0;miao=0;
                            while(!key3);
              }
          }
    if(key4==0)
          {
            delay(10);
                if(key4==0)
                  {
                    while(!key4);
                        TR1=~TR1;
                  }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1=(65536-45782)/256;
          TL1=(65536-45782)%256;
      EA=1;
          ET1=1;

   while(1)
   {
         display(miao,fen,shi);
         keyscan();
   }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hao++;
                 if(hao==20)
                 {
                        hao=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
}

网友A:
你好,你能发一张郭天祥的板子原理图吗?这样便于修改。

楼主:
不好意思,我也没这个原理图,请你到百度上搜索下,谢谢!

网友B:
求原理图

楼主:
我也没原理图,麻烦你到百度上去搜索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也没这个原理图,请你到百度上搜索下,谢谢!

那你没有原理图是怎么编写程序的呢?

楼主:
我有郭天祥的视频,有配套的书,板子是别人买的,他忘了找店家要资料了

网友C:
开始进入主函数没打开计数器TR0=1;定时器0的中断号不对,你用的是定时器0,应该是TH0,TL0;中断号应该是1,按键写的也不对。

楼主:
我用的是定时器1,TR0在按键4中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