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编码器测量小车行走里程?

楼主(2015-08-03):
用51单片机做的一个小车,现在需要测量行走里程?是用编码器呢还是用霍尔传感器呢?这个要怎么做?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如果用编码器的话,可以用增量式光电编码器测转轮子的圈数然后和轮子直径相乘就可以计算里程,霍尔传感器还没用过

网友B:
用中断记录光电编码器的脉冲信号,然后算出来就行

网友A:
刚了解了一下霍尔传感器,个人建议还是用霍尔传感器吧,用编码器有点大材小用了,而且把成本提高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编码器的话,可以用增量式光电编码器测转轮子的圈数然后和轮子直径相乘就可以计算里程,霍尔传感器还 ...

有没有资料呢?给我一些让那个资料让我学习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中断记录光电编码器的脉冲信号,然后算出来就行

有没有资料,指导一下我

网友C:
用光电编码器精准度高,霍尔传感器的精度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光电编码器精准度高,霍尔传感器的精度低。

现在关键是使用霍尔传感器的具体方案是什么啊?

网友D:
可用电子此轮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用电子此轮计数

能不能给出具体解决方案啊

网友E:
编码器,定向测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码器,定向测距。

这样成本太高啦吧

网友C(2018-01-11):
霍尔传感器更好些

网友F:
用啥都可以 但是跟你说 实际情况都是不准的  因为下车小车会出现打滑的情况 你只能粗略估计

网友F:
或者有专门的里程计传感器 你看看试试

网友G:
里程不用很准确吧。用一个鼠标上的红外发光管和光电编码器足够了,零售共0.8元,还可以判断正反转。
上面朋友提到了增量式光电编码器,我没用过,感觉是很贵的东西,不用那么复杂吧?

网友H(2019-01-04):
长度测量肯定没问题,多少个脉冲就是多长,速度就得自己算了。如果想精确的话用两个增量编码器,占两个输入单元,一个测速度一个测长度,不同方式下FM350-2的配置不同,都由模块帮你处理了,你只读数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