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12864液晶屏为什么接好线路后不能调节对比度?

楼主(2015-08-04):
这种12864液晶屏为什么接好线路后不能调节对比度????卖家说要把背面R7给烫调,可是烫掉后更加没反应了????怎么回事?

网友A:
要PDF  说明   技术文档

网友B:
R7烫掉后就露出两个焊盘,这两个焊盘和左边的一个焊盘就是三个焊盘了,对吧(相当明显的),然后这三个焊盘就是姐滑动变阻器的三个引脚的,你要在买一个滑动变阻器回来焊接到这三个引脚上,然后再接电路后就可以通过滑动变阻器来调节对比度。

网友C:
然而并没什么 哦那个出

网友D(2017-07-28):
请讲清楚,以便菜鸟学习

网友E:
三脚接一个电位器(10K)

网友F:
如果你这个屏能够正常显示就不要纠结对比度调整这个事,有的屏已配置好电阻,对外引脚空,也有内部直接加VCC,对外引脚也空着。

网友G:
vo处接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