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 知道Altium Designer 6

楼主(2015-08-04):
哪位大侠 知道Altium Designer 6    在元件布局的时候   我点击MSP430  芯片的时候 一拖动   芯片就跑到离我鼠标好一段距离  这是怎么回事啊    期盼回帖

网友A:
是不是自己画的?那个芯片PCB库的参考点没选好,参考点本来应该在元件上,如果元件画偏了就会出现你说的状况。

网友B:
元器件的每个线每个点都是不能重叠的,所以系统会自动调到不重叠的地方。

网友C:
你的封装没有设置参考点!选择你画的封装,在Edit-->Set reference-->pin1 设置以管脚1位参考位置。

网友D:
参考点对吗

网友E:
在原点处鼠标操作

楼主:
谢谢  大侠们    可能刚好忘了  设置  都是快捷键 画的多了

楼主:
设置了 参考点  还是一样

楼主:
奇怪的很 其他元件都是好的  就这个不行

网友F:
那个芯片PCB库的参考点没选好,参考点本来应该在元件上,如果元件画偏了就会出现你说的状况

楼主:
参考点设在1脚上

楼主:
是不是应该设在     左下角
我设置在左上角

楼主:
是在1上边设置的

网友G:
要设置参考点  以芯片的哪一个脚为中心

网友H:
你百度看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自己画的?那个芯片PCB库的参考点没选好,参考点本来应该在元件上,如果元件画偏了就会出现你说的状 ...

百度都有吧

网友A:
说的也对……

网友I:
有可能库文件的问题,也有可能光标的设置问题

网友J:
鼠标开关脏了,接触不良

网友K:
因为有栅格,移动有最小的距离,你可以把这个距离调小点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L(2016-03-11):
封装没有设置参考点

网友M:
画完封装后,按e f  p快捷键设置参考点为引脚1

网友N(2017-01-03):
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