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自己编的DHT11驱动程序~

楼主:
前几天在某宝上看到DHT11,感觉蓝色的外壳做的很漂亮,然后就买了1个。结果发现网上的程序都是给旧12T单片机用的,注释也没几句,用着很不顺手。所以就自己按照数据手册编了驱动程序。还是自己的程序用着顺手~~~~拿来和大家分享~~~~
/*********************************************************************************************
程序名:    DHT11驱动程序
编写人:    王朗的诱惑
编写时间:  2015年8月4日
硬件支持:  STC12C5A60S2  DHT11
接口说明:  DHT11:VCC GND DATA
*********************************************************************************************
说明:1、单片机是STC12C5A60S2,晶振频率12MHz,实验成功。换用12T单片机或别的晶振的时候要修改
          延时函数和JUDGE。程序里判断超时的变量t的阀值也要改。
          2、好东西要共享,大家随意折腾~~
*********************************************************************************************/
#include <STC12C5A60S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JUDGE        30                //用于判断通信的0和1,与单片机速度和晶振频率有关

sbit DATA = P1^0;                //定义数据引脚

uchar dat_r[5];                        //用于存放从DHT11读取到的数值

/*********************************************************************************************
函数名:延时函数
调  用:Delay30us();/Delay20ms();/Delay1s();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延时相应时间
备  注:振荡晶体为12MHz(所有延时函数Copy自STC-ISP(v6.85).exe)
**********************************************************************************************/
void Delay3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i = 87;
        while (--i);
}

void Delay2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1;
        j = 234;
        k = 11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46;
        j = 153;
        k = 24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函数名:UART串口初始化函数
调  用:UART_Init();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启动UART串口接收中断,允许串口接收,启动T/C1产生波特率(占用)
备  注:振荡晶体为12MHz,PC串口端设置 [ 4800,8,无,1,无 ]
**********************************************************************************************/
void UART_Init (void){
        EA = 1; //允许总中断(如不使用中断,可用//屏蔽)
        ES = 1; //允许UART串口的中断

        TMOD = 0x20;        //定时器T/C1工作方式2
        SCON = 0x50;        //串口工作方式1,允许串口接收(SCON = 0x40 时禁止串口接收)
        TH1 = 0xF3;        //定时器初值高8位设置
        TL1 = 0xF3;        //定时器初值低8位设置
        PCON = 0x80;        //波特率倍频(屏蔽本句波特率为2400)
        TR1 = 1;        //定时器启动
}

/*********************************************************************************************
函数名:UART串口发送函数
调  用:UART_T (?);
参  数:需要UART串口发送的数据(8位/1字节)
返回值:无
结  果:将参数中的数据发送给UART串口,确认发送完成后退出
备  注:
**********************************************************************************************/
void UART_T (uchar UART_data){ //定义串口发送数据变量
        SBUF = UART_data;        //将接收的数据发送回去
        while(TI == 0);                //检查发送中断标志位
        TI = 0;                        //令发送中断标志位为0(软件清零)
}

/*********************************************************************************************
函数名:DHT11读数据函数
调  用:? = GetData();
参  数:无
返回值:失败->-1,-2,-3,-4;成功->0
结  果:读DHT11数据并保存到数组dat_r[]
备  注:
**********************************************************************************************/
char GetData (void)
{
        uchar i,j;                                //for循环变量
        uchar t;                                //超时判断
        uchar dat8=0;                        //一次读取的8位数据,需要读5次

        DATA = 0;                                //主机发起始信号
        Delay20ms();                        //主机拉低总线至少18ms
        DATA = 1;                                //主机拉高总线20~40us
        Delay30us();

        t = 80;                                        //设置超时等待时间
        while(DATA && t--);                //等待DHT11拉低总线
        if(t == 0)                                //超时
        {
                DATA = 1;
                return -1;                        //通信错误退出,返回错误信号:-1
        }

        //等80us响应信号
        t = 250;                                //设置超时等待时间
        while(!DATA && t--);        //等待DHT11拉高总线
        if(t == 0)                                //超时
        {
                DATA = 1;
                return -2;                        //通信错误退出,返回错误信号:-2
        }

        //等80us响应信号
        t = 250;                                //设置超时等待时间
        while(DATA && t--);                //等待DHT11拉低总线
        if(t == 0)                                //超时
        {
                DATA = 1;
                return -3;                        //通信错误退出,返回错误信号:-3
        }

        for(j=0; j<5; j++)                //5次读取
        {
                for(i=0; i<8; i++)                        //1次8个位
                {
                        //等待50us开始时隙
                        t = 150;                                //设置超时等待时间
                        while(!DATA && t--);        //等待DHT11拉高总线
                        if(t == 0)                                //超时
                        {
                                DATA = 1;
                                return -4;                        //通信错误退出,返回错误信号:-4
                        }
                        t = 0;                                        //记录时间清零
                        while(DATA && ++t);                //等待并记录高电平持续时间
                        dat8 <<= 1;
                        if(t > JUDGE)                        //高电平持续时间较长(70us)
                                dat8 += 1;                        //传输值为1
                        //else dat8 += 0;
                }
                dat_r[j] = dat8;
        }

        Delay30us();                //等待DHT11拉低50us
        Delay30us();
        DATA = 1;                        //结束,拉高总线
        return 0;                        //返回成功信号
}

/*********************************************************************************************
函数名:数据校验函数
调  用:? = Check();
参  数:无
返回值:成功->0;失败->-1;
结  果:数据校验
备  注:数据传送正确时校验和数据等于“8bit湿度整数数据+8bit湿度小数数据+8bi温度整数数据+8bit温度小数数据”所得结果的末8位。
**********************************************************************************************/
char Check (void)
{
        uchar i;                        //for循环变量
        uint chk=0;                        //校验和
        for(i=0; i<4; i++)
                chk += dat_r[i];                //累加
        if((uchar)chk != dat_r[4])        //比对
                return -1;                                //返回错误信号:-1
        else
                return 0;                                //返回正确信号:0
}

/*********************************************************************************************
函数名:主函数
调  用:无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读DHT11数据并送到串口显示
备  注:
**********************************************************************************************/
void main (void)
{
        char i;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Delay1s();                        //等待DHT11稳定
        do
        {
                i = GetData();        //读数据
                if(i != 0)                //有错误
                {
                        UART_T(-i);        //返回错误值
                        break;                //重新开始
                }

                i = Check();        //数据校验
                if(i != 0)                //有错误
                {
                        UART_T(-i);        //返回错误值
                        break;                //重新开始
                }

                UART_T(dat_r[0]);                //湿度整数
                //UART_T(dat_r[1]);                //湿度小数(根据数据手册,DHT11小数部分一直是0没用)
                UART_T(dat_r[2]);                //温度整数
                //UART_T(dat_r[3]);                //温度小数(根据数据手册,DHT11小数部分一直是0没用)
                UART_T(dat_r[4]);                //校验值

                Delay1s();                                //经测试,两次连读要至少延时80ms
        }while(1);
}//main

网友A(2016-12-29):
感觉好难……

网友B(2017-03-18):
程序很好

网友C(2017-05-25):
这两天一直在研究,开始初始化都失败,然后呢却却读出来数据,真是闹心,借鉴一下程序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D:
请问大神,有没有DHT11加1602显示的综合程序?

网友D:
请问大神,要用1602显示的话,还要用到串口吗?

网友E(2017-08-21):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一直在研究,开始初始化都失败,然后呢却却读出来数据,真是闹心,借鉴一下程序看有没有效果

单总线一般都是时序问题,最好是能有台示波器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神,要用1602显示的话,还要用到串口吗?

把数据送到1602屏幕上就行了吧?只是这样的话不用串口。串口可以用来调试,看看有没有数据读出来。

网友F:
我在stc15上用的,仿真软件上串口输出时十六进制,怎么才能输出的是十进制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在stc15上用的,仿真软件上串口输出时十六进制,怎么才能输出的是十进制呢?

写个发送字符串函数,把数据的十位和个位分开发,串口助手用文本模式接收。

网友G(2017-11-18):
楼主好,感谢分享。请问为什么要检测那么多次错误呢。另外  while(DATA && ++t);                语句检测时间t自加一次需要多久时间,谢谢楼主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感谢分享。请问为什么要检测那么多次错误呢。另外  while(DATA && ++t);      ...

DHT11是单总线器件,驱动的时候时序容易出问题,但是环节太多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调试的时候就费劲。不断检测错误就是想知道问题出在哪个环节,然后有针对性地解决。那个自加的具体时间不知道,和单片机速度有关系,先把前面调试好了,然后记录下来0和1对应的t值通过串口发上来,取平均值就可以了。

网友H(2018-05-10):
代码很有用

网友E(2018-09-16):
把主函数里的break都改成continue

网友I(2019-03-01):
楼主,有没有在STC89C52上测试过DHT11?
找了很多网上的代码,根本就读不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没有在STC89C52上测试过DHT11?
找了很多网上的代码,根本就读不出来。

没有诶,不过我手上有元件,我可以帮你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没有在STC89C52上测试过DHT11?
找了很多网上的代码,根本就读不出来。

这是STC89C52RC的程序,晶振频率11.0592MHz,接口还是P1.0,刚刚测试成功了。

11.0592MHz

网友E:
修改一处bug:请把程序里所有的t--改成--t,否则错误值返回不了。原来的程序一次成功了,所以直到现在才发现这个bug……向大家道歉……

网友J:
最近在研究dht11,多谢分享

网友K(2019-11-12):
楼主,有没有在STC15F408AD测试过DHT11?
找了很多网上的代码,根本就读不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楼主,有没有在STC15F408AD测试过DHT11?
找了很多网上的代码,根本就读不出来。

我没试过……如果实在调不出来,强烈建议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看波形。

网友L(2019-12-15):
楼主,有没有在IAP15W4K58S4测试过DHT11?
求分享~

网友M:
我测试成功了,谢谢楼主的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楼主,有没有在IAP15W4K58S4测试过DHT11?
求分享~

没有……盲调主要看人品,最好想办法搞个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

网友N(2020-01-31):
楼主,有没有在STC15f2k60s上测试过DHT11?
找了很多网上的代码,根本就读不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N:
楼主,有没有在STC15f2k60s上测试过DHT11?
找了很多网上的代码,根本就读不出来。

没……现在我大概明白,提出这些问题的老哥们是没有示波器什么的,那就串口调试吧。DHT11这东西不是把信号全发过去才返回的,通信的过程就是反馈的过程,比如主机发一个开始信号,然后DHT11就会响应一个低电平信号,检测这个信号,就知道之前的开始信号正不正常。类似于打电话,得听到对方的声音,才知道信号没问题,对吧。

网友O(2020-03-18):
感谢楼主的程序,麻烦咨询下楼主,你的STC52程序中
#define JUDGE        4                //用于判断通信的0和1,与单片机速度和晶振频率有关
这是起啥作用。 我看在程序里调用时:
if(t >JUDGE)                        //高电平持续时间较长(70us)
dat8 += 1;                        //传输值为1

能解答一下为什么t>JDGE是与70us进行比较呢?新手不太明白,谢谢了。
还有dat8 += 1;是不是就是把dat8最后一位给“1”的意思哈?

网友P:
值得參考學習,謝謝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O:
感谢楼主的程序,麻烦咨询下楼主,你的STC52程序中
#define JUDGE        4                //用于判断通 ...

问题1:

看下数据手册里的图5,DHT11数据高电平持续时间规定为70us,所以比较这个时间判断数据是1还是0。JUDGE是手动试出来的,这个值理论上最好能让单片机计时在DHT11数据高电平的时间中间,就是(70+28)/2 = 49 us。
好好研究下数据手册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已附上数据手册。

问题2:
是。相当于 dat8 |= 1;

DHT11数据手册

网友O:
谢谢大侠, 高手。已经用你的程序做出来通过……
http://www.51hei.com/bbs/dpj-182291-1.html

网友Q:
你这个思路比较好   相当于软件示波器了       借鉴你这个思路调了408AS 的dht11   数据出来了 !!

另外问个问题  :  串口接收时      开文本接收时 数据一直是字符乱码  怎么解决 ?

                  SendString("\r\n湿度:");
                        SendData(dat_r[0]);                //湿度整数

                SendString("\r\n温度:");
                SendData(dat_r[2]);                //温度整数

/////////////////////////////////////////
我的串口函数  :
/******************************************************************************

****************************************************************Author:Liming**/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
    while (B_TX1_Busy);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B_TX1_Busy = 1;
    SBUF = dat;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

/*******************************************************************************
  * @brief  Non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Author:Liming**/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

网友E:
引用 网友Q:
你这个思路比较好   相当于软件示波器了       借鉴你这个思路调了408AS 的dht11   数据出来了 !!

另外 ...

文本接收时发送的数字需要进行ASCII编码,比如发送0,实际发送的字节是0x30;发送1,实际发送的字节是0x31,依次类推。
实现的方法有很多,可以自己写转换函数,转换要发送的数据的每个十进制位;也可以用sprintf函数把数据转换成字符串然后发送字符串;还可以重定向printf然后直接用printf。
你这个情况的话,推荐使用sprintf。如果为了学习ASCII编码,建议自己写个转换函数。
祝好运~

网友R(2020-04-20):
用LCD显示的数据特别不准咋办。。是这东西本来就误差大,还是时间没取好导致数据有误差啊?或者算法?不能直接高位/10,%10?太离谱了家里温度显示27摄氏度,天气预报也就15摄氏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R:
用LCD显示的数据特别不准咋办。。是这东西本来就误差大,还是时间没取好导致数据有误差啊?或者算法?不能 ...

如果通过了累加校验应该不会出错啊……检查传感器附近是不是有热源,也不能有阳光直射;检查算法,手动输入数据让LCD显示看看数据有没有变;最后再拿水银温度计对照一下看看……如果都不行,试试别的传感器,比如LM75、DS18B20什么的,看看读数是不是还不正常。(如果这些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建议以后不要看天气预报)

网友S(2021-12-13):
感谢楼主,如果我的晶振是11.0592的要改那些地方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S:
感谢楼主,如果我的晶振是11.0592的要改那些地方呢

那改的还挺多,延时函数、串口初始化参数、GetData 里的 t 值。搞台示波器一会就搞定了,没有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估计要折腾好久。

网友T:
虽然看不懂,但是还是感觉很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