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晶振电容匹配与常见问题

楼主(2015-08-05):
  1、无源晶振的匹配电容一般最好选择两个不等值的电容,一大一小可以加快起振。一般常用的电容有12PF、15PF,22PF,33PF等,大致都是一个二十皮法量级。在许可范围内尽量选小一些的电容,大些的电容虽有利于振荡的稳定,但会增加起振时间。

  2、石英晶体不可以在RC正弦波振荡电路中使用。因为石英晶振处于串联谐振点时,晶体阻抗接近于零,调解电容器C,使LC并联电路的谐振频率接近石英晶体的固有谐振频率,电路才能产生稳定的振荡。所以石英晶体不能在RC正弦波振荡电路中使用

  3、无源晶振电路经常出现的问题有以下几种

  a、不起振。晶振的欠激励现象,原因在于激励功率不够或起振时间太长。这种现象通常表现为上电复位后晶振不工作或是低功耗模式下晶振不工作,但是敲击一下晶振又会正常起振。

  解决方法是选择能耗小的晶体,同时在数据手册允许范围内减少外接电容值,缩短起振时间,电容取值不要相同。

  b、频率偏大,此为过激励现象,用示波器可以观察到输出波形的波峰和波谷被削平。

  此时晶振被过分驱动,应在芯片相关脚上串接电阻调整至输出波形清晰完整。

网友A:
电解电容有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