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光敏电阻区别太阳光和灯光?

楼主:
用什么办法能够把灯光等非自然光滤掉,识别出太阳光照的强度?

网友A(2015-08-06):
楼上那两位太专业了……
说说我的解决方案:
      可知灯光中含有红外线,太阳光中也含有红外线。但是灯光中的红外线比起太阳光中的简直就是大巫见小巫。又因为红外接收管电阻值随红外线强度的增大而增大(书中原话为:红外接收管内部是一个具有红外光敏感特征的 PN 节,属于光敏二极管,但是它只对红外光有反应。无红外光时,光敏管不导通,有红外光时,光敏管导通形成光电流,并且在一定范围内电流随着红外光的强度的增强而增大。),故可理解为在红外接收管额定电压下,红外线强度越大,电流越大。因此,由以上两点可以检测出环境中的红外线强度。由第一点可知,此红外强度基本为太阳光中红外线的强度。又因为太阳光中红外线强度又与太阳光照强度基本呈正比关系,即可由红外线强度得出太阳光光照强度。但两者间的函数关系本人未做过什么实验,所以未知。楼主要是真想搞的话,自己可以测量一下。基本可以得出两者间的函数关系。
      设计简图:

      备注:支持中国电子发展,支持中国特色制造,支持中国本土STC!!!

网友B:
通过电阻范围和灯光闪烁频率测量,灯光大多数有高频闪烁,然后放大信号检测,太阳光则没有,可能不太准确。

网友C:
通过电阻范围和灯光闪烁频率测量,灯光大多数有高频闪烁,然后放大信号检测,太阳光则没有,可能不太准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过电阻范围和灯光闪烁频率测量,灯光大多数有高频闪烁,然后放大信号检测,太阳光则没有,可能不太准确

冷光源有可能有闪烁,白炽灯没有闪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冷光源有可能有闪烁,白炽灯没有闪烁。

白炽灯也是有闪烁的。由于电网的缘故,白炽灯有50Hz的闪烁频率。

网友E:
灯光强度弱  太阳光亮度强得多  实验一下  就知道了   做实验

网友F:
单纯用光敏电阻,无法区别太阳光和灯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白炽灯也是有闪烁的。由于电网的缘故,白炽灯有50Hz的闪烁频率。

白炽灯的灯丝有一定的热惯性,又由于灯丝温度变化速度远低于50hz交流电的速度,所以一般看不出闪烁。即便是光敏元件,也测不出这个闪烁。

可以做个简单的实验便一目了然,对着日光灯快速移动你的手,看到的图像不是连续的。白炽灯没有这个现象。
由于电子镇流器使用的频率较高,所以对节能灯来说,这样试验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白炽灯的灯丝有一定的热惯性,又由于灯丝温度变化速度远低于50hz交流电的速度,所以一般看不出闪烁。即便 ...

楼主看一下我理解的对不对:
就是说电网的电压从峰值下降到最低的时候时间非常短,灯丝的热量来不及散发出去(熄灭)就再度被点亮了,使得白炽灯只是有50Hz的明暗变化,而不是像日光灯的闪烁(亮—灭)。而且人眼和关敏电阻都对这种高频的明暗变化不敏感。是这样吗??

想起来一点,由于白炽灯发出的光也是全光谱,也就是说当环境灯光中包括白炽灯光,而且白炽灯功率足够的话(路灯在白天被打开了),我的那种设想也不怎么好…………,感觉会有误识别的情况。

网友D:
在日光灯(老式电感镇流器的)下打乒乓球,是一串串的球,白炽灯下就是一条线。

网友G(2016-08-13):
检测紫外线强度就好了,白炽灯不发紫外线。

网友H:
楼上那两位太专业了……

网友I:
白炽灯基本没有闪烁。即使有50Hz波动,波幅也很小,很难测出,不可取。

网友J:
光敏电阻 的光谱是350-750nm  , 峰值波长是550nm . 从理论上看他对550最敏感,我测试过好多家的光敏电阻。 2856K 和6500K 色温光源测试的时候 输出的光电流(或者是亮电阻)是非常接近的的,也就是说拉不开。也问过一些厂家,用他们给出的建议是光敏电阻加一个光学有色玻璃,但是效果还是不理想。 这还是和光敏的光谱有关系。
后来我这边找了一个专业的厂家。和他们讲我们是做照明的 让他们给出一些建议,后来问题就解决。1.光谱区间放宽2.如果是测低照度就把光电流加大,低照度就把光电流降低。3.如果是户外测太阳光加余弦校正器LXD32505,室内球泡光控开关就不用。
后来推荐了四个产品,料号是 LXD/GB3-A1ELS , LXD/GB5-A1DPS, LXD/GB5-A1DPHB(超大电流)  。测试效果结果如下:
测光强弱,室内外均一致的是LXD/GB3-A1ELS,最强的量程用100000lux  这种适合测量
测弱光光线。LXD/GB5-A1DPHB , 这种的灵敏度超高。可以区分出来室内环境光和灯光。
测强光线, LXD/GB5-A1DPS 这种的拉的很开。黄色光超敏感,电压高,白色光敏感度低,电压低。

网友K:
光敏电阻 的光谱是350-750nm  , 峰值波长是550nm . 从理论上看他对550最敏感,我测试过好多家的光敏电阻。 2856K 和6500K 色温光源测试的时候 输出的光电流(或者是亮电阻)是非常接近的的,也就是说拉不开。也问过一些厂家,用他们给出的建议是光敏电阻加一个光学有色玻璃,但是效果还是不理想。 这还是和光敏的光谱有关系。
后来我这边找了一个专业的厂家。和他们讲我们是做照明的 让他们给出一些建议,后来问题就解决。1.光谱区间放宽2.如果是测低照度就把光电流加大,低照度就把光电流降低。3.如果是户外测太阳光加余弦校正器LXD32505,室内球泡光控开关就不用。

网友L:
通过电阻范围和灯光闪烁频率测量 ,确实不太准确,行不通。
我拿到了 LXD/GB5-A1DPS的样品, 测试了它的光谱。黄色灯泡和白光灯泡  确实拉的挺开的.大约相差5倍。我要再验证一段时间。

网友M:
楼上都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