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a=(b<<5)>>5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8-06):
a=(b<<5)>>5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对就是1,错就是0

网友B:
单单这句是a等于b左移5位再又右移5位

网友C:
b先左移5位,低5位变成高五位,然后再把高五位(即原来的低五位)移到低五位,  最后就是把b的低五位赋值给a

网友D:
b各个位先左移五位再右移

网友E:
先把b左移5位,再又a右移5位

网友F:
b左移5位的数据再右移5位送给a

网友G:
先左移5位,假设a = 0xFF,也就是1111 1111 ,左移5位之后,还剩三个1110 0000 ,然后再右移5位,变成0000 0111,很明显,这只是为了把高5位清0,而已,我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左移5位,假设a = 0xFF,也就是1111 1111 ,左移5位之后,还剩三个1110 0000 ,然后再右移5位,变成0000 0 ...

追问:那个右移和左移是怎样运算的,谢谢

网友H:
b先左移5位,再右移5位,赋值给a。结果就是b的高5位清零赋值给a!

网友I:
b等于a左移5次,然后b右移5次

网友J(2015-09-05):
左移右移

网友K:
左移5位 右移5位

网友L:
b左移5位后的值再右移5位

网友M:
b的值先向左移5位,然后再先右移5位,赋给a

网友N:
左移,后右移。

网友O:
b左移5位,再又a右移5位